LM2596和BM2596、XL2596哪种好?

楼主(2018-11-19):
LM2596和BM2596、XL2596价格区别挺大的,请问哪种比较不容易买到假货,且比较耐用?

网友A:
买我的不会有假货,上海贝岭的DCDC

网友B:
XL2596不容易买到假货,因为国产的,谁去做假呢?LM2596估计很难买到真货.

网友C:
TI原厂的LM2596当然最好,但假货多,而敢标自己标志的兼容产品比假货好得多。没有合适渠道买到原装正品的话,宁可买敢自标的兼容品,但也要确认是否为真货。

网友D:
lm2576渠道好的话,质量不错,我们厂里一直在用lm2575s

网友E:
图便宜的话可以上BM2596,试产过200台 还行 没有电源方面的问题。

网友F:
这个毋庸置疑,TI老哥的质量肯定是最好的,但是不要买到假货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