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毁”或“击穿”也是“电路解”

楼主(2018-11-19):
在“21学堂”的“剖析《电路分析》”中,给出了电路解的定义以及电阻电路解的一个唯一存在定理。具体见下帖

https://bbs.21ic.com/icview-2522826-8-1.html

下面具体看一个例子和器件模型,并结合实际电路器件考察“电路解”。

先看看一例。

楼主:
上例说明了电路无解或存在无穷多解的情形,注意那个负阻(-R)。

下面看看二极管。

楼主:
上面给出的是理想二极管,其实若采用二极管的“指数律”模型,其也并不是一个单增满射元件。

下面看看实际电阻,由于功率和耐压限制实际电阻不可能是单增满射的,但可以拓展。

楼主:
实际电阻

楼主:
由上可见,若实际电路“冒烟”或“放**”,那么恭喜你,你已经得到了相应的“电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