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组成的多路电源

楼主(2018-11-19):
我们知道,MC34063是一款可以工作在升压、降压、负压的DCDC芯片,自带1.25V温补基准、带限流、带输出电流可扩展,是一款应用十分广泛的开关电源芯片。
大家常见的资料,看见的一般都是升压、降压、负压等单一应用。
这里给大家一个比较少见的单MC34063芯片多路DC-DC变换器。

作为主芯片,这里MC34063接成典型的反激变换器,设计时候只需要注意,反射电压+漏感尖峰别超过芯片主开关管耐压40V就可以了。
线路很简单,R1是输入保护电流采样回路。R13、R14组成电压反馈采样回路。使COMP端=1.25即可。
D6、R3、C1组成一个RCD漏感尖峰吸收回路。可以有效吸收由变压器漏感带来的尖峰电压。
副边就不多解释了,几个二极管电容组成多路电源,分别提供多路正电压和负电压。
由于MC34063最大电流为1.5A,在24V输入条件下,假定反射电压为10V,则占空比=10/(24+10),1.5*10/34=0.44,在DCM模式,大概可以得到0.22A的平均有效电流,即输入功率=5.2W。如果按照CCM设计,那么功率还可以有所上升到6-7W不是问题。
配Rt=1nF时候,开关频率大概40KHz.
变压器设计过程就不多说了,建议原边电感量为100uH,用EE13就够了,开气隙,原边60T,副边各匝数按照0.167V/T自己算。

网友A:
光变压器就难倒很多人啦

网友B:
占空比应该是D=10/(10+24)吧?另,芯片IC第6脚是VCC

网友C:
似乎67脚反了

楼主:
芯片那还真是反了,已经修改,不过实际接法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占空比应该是D=10/(10+24)吧?另,芯片IC第6脚是VCC

是的,笔误,已经修改

网友D(2019-02-23):
副边匝数是按0.4V/T计算吧,24/6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副边匝数是按0.4V/T计算吧,24/60

错了,副边反激的,必须按照反射电压计算,设计反射电压=10V(理论上可以随便定,但是考虑到芯片耐压定为10V,否则芯片容易挂)。所以匝数是10/60=0.167V/T计算

网友E:
这个反激式电源设计变压器参数最关键了,可以采用AP法来设计

网友F(2022-01-21):
引用 网友E:
这个反激式电源设计变压器参数最关键了,可以采用AP法来设计

啥叫AP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光变压器就难倒很多人啦

这个确实哈  变压器是关键  而且比较复杂

网友G:
要绕变压器的话,成本就高了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