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800c 做GPRS通信 如果无心跳包 会怎样?

楼主(2018-11-19):
问题如标题!!!!!!!!!!!!
SIM800c 做GPRS通信 如果无心跳包 会怎样?

如果没有心跳包会会和服务器连接断开吗?我试了试没有心跳包照样可以发送数据
而且服务器也受到了,通信正常!

问题!心跳包长连接需要吗?具体怎么用呢?求解,在此谢过!!!

网友A:
和服务器没有关系,长时间没有数据的连接,手机基站端会断开连接。

明白了,谢谢!具体多久会断开呢?有规定吗?

网友B:
我们做DTU用也是GPRS,心跳好像只是证明自己还在线,没有其他用处

网友C:
是否需要心跳包由你所用的移动通迅网络的设置有关。对于最普通的动态IP分配终端而言,如果长时间没有数据,基站会认为数据传输服务已终止,为了便于服务更多终端,基站就会断开连接释放资源。这方面的具体时间由运营商设定,不同运营商及不同地方可能会有不同。为了解决通用性,一般取最短断开周期并进一步留取余量,已保证线路连接的可靠性。如果是租用固定IP线路的终端,无所谓什么心跳包,链路是始终占用的,当然价格会因此高很多。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