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RK3288-EK314 烧录手册

楼主(2018-11-19):
MY-RK3288-EK314 烧录手册
目录 [隐藏]
1        适用范围
1.1        评估板所对应的操作系统支持
1.2        操作系统所对应的文件系统支持
2        准备烧录工具
2.1        烧录工具的目录及文件说明
3        准备烧写工具和镜像
3.1        烧写工具
3.2        预编译镜像
4        安装驱动和导入配置
4.1        解压AndroidTool_Release_v2.35.rar
4.2        复制下载的Image到相应的目录
4.3        安装驱动
4.4        导入配置
4.5        加载镜像
5        烧写
6        批量烧写
适用范围
评估板所对应的操作系统支持
评估板型号        Linux系统版本支持
Linux-3.10.79        NC        NC
MY-RK3288-EK314        √
评估板型号        Android系统版本支持
Android-5.1.1        NC        NC
MY-RK3288-EK314        √
操作系统所对应的文件系统支持
  由于 Linux 系统与文件系统的关系是一对多,同一个 Linux 系统可以支持不同的文件系统,这里把对应的关系列表如下:
另外,文件系统相对比较大,最小的文件虽然只有几MB,但是最大的文件系统有1GB多。为了节省大家的下载时间,大家先根据下表预先选定自己需要的文件系统,在下载文件系统那一步骤的时候就可以只下载自己需要的文件系统。
操作系统        文件系统支持        文件系统的文件名        文件系统的文件大小        文件系统说明
linux-3.10.79        linux-rootfs.img        1.25GB        MY-RK3288-EK314 的 ubuntu14.04 系统文件
Android-5.1.1        system-ard511.img        440MB        Android 5.1.1 系统文件

准备烧录工具
烧录工具的目录及文件说明
  这里直观的描述出完整的烧录工具目录及文件结构,并简要的对目录及文件进行说明,方便大家理解烧录工具。
/
|-> AndroidTool_Release_v2.35
|   |-> AndroidTool.exe: 烧录工具主程序 (Main program)
|   |-> config.cfg: android配置
|   |-> rk32-myzr-ubuntu.cfg: ubuntu配置
|-> DriverAssitant_v4.2
|   |-> DriverInstall.exe: RK3288 USB芯片驱动,烧写需要
|-> rockdev
|   |-> Image
|    |-> linux
|      |-> RK3288UbootLoader_V2.30.10.bin:u-boot文件
|      |-> rk3288box-3.10-uboot-ubuntu.parameter.txt:环境变量和分区信息
|      |-> linux-boot_lvds.img:lvds内核文件
|      |-> linux-boot_hdmi.img:hdmi内核文件
|      |-> linux-boot_edp.img: edp内核文件
|      |-> linux-rootfs.img:文件系统
|    |-> android
|      |-> RK3288UbootLoader_V2.30.10.bin:u-boot文件
|      |-> rk3288box-3.10-uboot-android.parameter.txt:环境变量和分区信息
|      |-> resource-lvds.img:lvds设备树文件和图片
|      |-> resource-hdmi.img:hdmi设备树文件和图片
|      |-> resource-edp.img: edp设备树文件和图片
|      |-> boot.img:Android 的初始文件映像,负责初始化并加载 system 分区
|      |-> kernel.img:内核文件
|      |-> misc.img:misc 分区映像,负责启动模式切换和急救模式的参数传递
|      |-> recovery.img:急救模式映像
|      |-> system.img:Android 的 system 分区映像
|    |-> relase_update.img: ubuntu14.04镜像
|    |-> relase_android_update.img: android5.1镜像

准备烧写工具和镜像
烧写工具
预编译镜像
预编译文件夹: Image

安装驱动和导入配置
复制下载的Image到相应的目录
安装驱动
双击DriverInstall.exe,开始安装
导入配置
1)导入android的配置
方法一
双击“AndroidTool.exe”
方法二
打开“AndroidTool.exe”后,右击“导入配置”,找到目录AndroidTool_Release_v2.35\config.cfg文件
2)导入ubuntu的配置
打开“AndroidTool.exe”后,右击“导入配置”,找到目录AndroidTool_Release_v2.35\rk32-myzr-ubuntu.cfg文件
加载镜像
点击“打勾”选项最右边的,对应选择绝对路径“rockdev\Image\android”或者“rockdev\Image\linux”相应的文件
android镜像:
ubuntu镜像:

烧写
板子接通5V电源,打开电源开关,直接按住“RECOVERY”按键,再按”SW3”按键,看到电源指示灯亮了,先松开”SW3”按键,接着再松开“RECOVERY”按键,软件“AndroidTool.exe”会显示“发现一个LOADER设备”
点击“执行”开始烧写,烧写完成,会自动重启系统(一般都是100%)

批量烧写
可以把android或ubuntu的相关镜像打包成relase_android_update.img或release_update.img
点击“固件”找到relase_android_update.img或release_update.img的绝对路径
点击“升级”开始烧写(烧写前先操作,看到“发现一个LOADER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