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原理常识——理想电压源不可短路且理想电流源不可开路

楼主(2018-11-19):
如题,还可拓展为:

不同的理想电压源不可并联且不同的理想电流源不可串联。

网友A:
我来把图补上。

网友B:
    我就请教一下哈,不是很懂,两个电场不能并联?

无解。不适用欧母定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请教一下哈,不是很懂,两个电场不能并联?

去复习电磁场边界条件,如果学过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请教一下哈,不是很懂,两个电场不能并联?

另外,在此再提醒一点:

    1+2+3+... 不等于 -1/12

如果这都不知道,回炉小学去!

那个切萨罗求和,还没有讨论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去复习电磁场边界条件,如果学过的话。

    再请教一下,回到基尔霍夫,两个不同的理想电压源并联,难道不是高压的一个电压源向低压源输出无穷大电流,本身两个电源都是理想的,又不会坏掉,何来不能之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请教一下,回到基尔霍夫,两个不同的理想电压源并联,难道不是高压的一个电压源向低压源输出无穷大 ...

电路原理基本常识——同节点等势。

还是去复习《电路原理》吧,如果学过的话。

网友C:
两位好像都是博导吧?一直是掐架模式这回楼主赢了。不过我是初中,两位是博导,博导的世界和初中是不同的,不知道会有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再请教一下,回到基尔霍夫,两个不同的理想电压源并联,难道不是高压的一个电压源向低压源输出无穷大 ...

会导致无穷大能量输出,导致世界毁灭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会导致无穷大能量输出,导致世界毁灭的!

理论下存在的东西,实际根本不存在,不必较真,按规则来就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会导致无穷大能量输出,导致世界毁灭的!

理论下存在的东西,实际根本不存在,不必较真,按规则来就是了。又如楼主所说的,相同的电压源可以并联,可是对外电流是多少呢,平均分配?实际根本没意义,别去操这份心。相同的电流源串联也是如此。

网友E:
通常,1:2的场面如果那个1还没有倒下,这个2也没有趴下,说明一个问题,这个1=2,我静待那个1再次出现

网友F:
电源内阻,导线电阻,接触或焊点电阻,如果全部都是 零,那么, L/R=∞,各並联恒压源之间没有环流。

网友G:
可以呀,理想电压源短路后电流无穷大,理想电流源开路后电压无穷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呀,理想电压源短路后电流无穷大,理想电流源开路后电压无穷高。

不可以。注意我前面说的那段话

电路原理基本常识——同节点等势

电路理论中“短路”是将两个不同节点合并成一个节点(电路图中用一根连接线相连)。如果串接一个零欧姆电阻情况就不同,在此情况下电流无穷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可以。注意我前面说的那段话

博导的思想就是不一样,不想掐架,不说了。看来以后看你俩的帖子要慎重,因为高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