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省钱省事,帮我看看几个模块可以拼在一块吗?

楼主(2018-11-19):
PCB, pc, AC

如下图,几个模块的pcb,能不能拼在一块板子上?怎么拼?找哪家pcb厂好?以前找嘉立创审核没通过,不让拼版,v割要加钱,这事就放下了.

网友A:
PCB厂家鬼的很,不会给你机会的,尤其是嘉立创。

网友B:
小板之间胡乱连几根线就能躲过了,哈哈,你得更鬼才行

网友C:
不要分这么开,模块边框用10mil以上的线来画,然后模块边框直接重叠就好,当一块板来做。拿到板子后自己用裁纸刀每条线划十来下,把板子掰开就行了——想省钱只能这样

网友C:
小面积的样板验证最好用厚度为0.8mm或1mm的板,强度足够,方便自己分割。

网友D:
批量生产,没什么板子是不能拼的,还不用另外给钱,因为那时候你是大爷。
打样,当然得收你V割钱,还有拼版费什么乱七八糟,说白了,这些是不需要成本的或者基本上没成本,就是为了多赚钱,因为那时候你不是大爷是孙子。

网友E:
建议将板框线粗些,然后每个模块间距5mm,中间打上无用的过孔,密集一点,回来直接就弄开了

网友F:
做样板厂家一般不太爽,很明显收入少了。
网友说用手段可以做的不像拼板,厂家其实也能判断的,也许暗暗的不爽了。
效率和价格,警察和小偷的关系。
尽量成为厂家的老客户,一切好办。

网友G:
用板结。在板与板之间拼5X2MM的板结。叫板厂给你V割好。你回来自己掰开就好了,或者要他分开,在发回来。哦  ,要一样的PCB拼在一起,不一样的板厂是觉得不是蛮好。

网友H:
嘉立创可以拼板,不过不是你这么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嘉立创可以拼板,不过不是你这么拼的

当然可以拼版,下单的时候填好拼版数量.每拼一个加50元,这个还不如单独打样呢,都不用自己掰开了.

网友I:
打样的话,你自己随便拼就好,尺寸怎么小就怎么来。如果厂家有要求,你故意连些线即可,分板时自会切断。薄板可以用利刃刻了再掰,厚板恐怕只能锯,那就得考虑下锯的尺寸预留和拼版布局了,锯可不好拐弯。
如果是批量板,问清楚厂家所用覆铜板的规格,考虑好自己的电装生产工艺,以最大限度的利用整张覆铜板为原则进行拼版设计。这个厂家一般也会给出建议的,要多沟通、商量。

网友J:
自己随便拼一下啊,最好平成一个长方形或者正方形,不够的地方就空着,做回来是光板,微割只能是一条线,所以你要自己做邮票孔连接。

楼主:
昨天在嘉立创下单,算我拼版数5,合计收351元,比每个板子单独打样还贵.取消订单去别的厂家试.反正我也觉得嘉立创的字符印刷质量不怎么好.只是由于当年他家第一个降低门槛搞起来让我免了自己做板的烦恼,出于感激这几年都在他家下单,不管是小批量还是样板.

网友K:
捷多邦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