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供电系统,TL431做AD基准与CPU内部电压基准有多少差别吗?

楼主(2018-11-19):
TL431做CPU的AD外部电压基准,和CPU自带的内部AD电压基准,哪个更好些?

楼主:
TL431选千一高精度电阻反馈分压。

楼主:
查到AEF05之类的基准芯片比较好,但5元的有15元的也有,价格贵且鱼龙混杂,而且AEF05之类电流太小,不到10毫安,我想用电流能到近20毫安的,

网友A:
拿两份datasheet详细对比技术指标就知道了

网友B:
如果精度要求高的话,个人建议还是用TL431

网友C:
一起做过AD采用,用CPU自带的不太好用,最好还是外置的基准电压,精度能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两份datasheet详细对比技术指标就知道了

E:\1120
上面是TL431数据,选B级,0.5% ,如5V电源则公差是25毫伏;

下图是PIC18F25K80内部参考电压数据,如果电源电压5V,那这个参考电压公差与TL431比怎样?看不懂其参数含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两份datasheet详细对比技术指标就知道了

上面是TL431数据,选B级,0.5% ,如5V电源则公差是25毫伏;

下图是PIC18F25K80内部参考电压数据,如果电源电压5V,那这个参考电压公差与TL431比怎样?看不懂其参数含义,帮忙解惑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是TL431数据,选B级,0.5% ,如5V电源则公差是25毫伏;

下图是PIC18F25K80内部参考电压数据,如 ...

这个表是PIC的基准电压?看不懂……

网友D:
    你要是12位的AD,需要高精度,那么必须TL431了,内部的一般很难满足12位AD,10位的用IC内部的问题一般不大,而且,反正431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是12位的AD,需要高精度,那么必须TL431了,内部的一般很难满足12位AD,10位的用IC内部的问题一般 ...

确实是12位AD,TL431很便宜,与REF05之类价格差别太大了,所以考虑TL431与内部参考电压哪个精度高了,谢谢!

网友E:
而且你用内部的参考电压,其值也容易受MCU外设的影响。大电流外设开启的时候,容易产生噪声,导致参考电压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