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IC 接口与TF/SD卡一致?

楼主(2018-11-20):
有没有不需要插座的TF/SD卡,直接焊接在PCB。谢谢!

网友A:
有啊
https://blog.csdn.net/andrewguo17/article/details/79756813

网友A:
还有加工厂直接把TF卡贴上去……目测外壳没有融化,估计是调整了回流焊工艺参数:
http://bbs.smthome.net/read-htm-tid-420588.html

网友B:
学名 INAND FLASH

网友C:
还有新天下也提供这种,不过和雷龙的一样,工作温度都只能到-20.其他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