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芯片被锁死问题

楼主(2018-11-20):
南京研旭视频里有讲过避免芯片无意间被锁死,具体方法看图中文字。但是里面没讲如果代码安全模块区域被占用的解决方法。之前看视频时跟着截了这张图,具体也没深究,也不知道代码安全模块被占用后要怎样解决。正常情况下一般不会被锁死吧?前几天练习都没注意这个.map文件。百度里提问题的好多是烧写时不小心断电了导致芯片锁死。除了烧写时断电会被锁死(不可避免),还有哪些情况会导致锁死?图片里的只是在烧写前查看Debug文件里的.map文件(可以避免因为程序问题导致的无意识锁死)。

书上讲的密码匹配流程很模糊,看了也不知道怎么设置属于自己的密码,然后解密。有大佬知道加密解密的详细过程吗?或者在哪个文件、书籍里有相关内容?

楼主:
目前来说感觉这个加密功能有些**肋

网友A:
加密其实是给DSP内部的FLASH和部分RAM加了授权密码,有密码才能读取修改。在项目文件里有password相关定义的汇编文件,.s格式。文档参考Flash,ROM相关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