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XL1509转5V出现三角波形(锯齿波),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8-11-20):
手里又有一块别人做的板子,电源用的是XL1509转5V的IC,但是在我们在测试的时候,发现这个电源出来的波形虽然纹波很小,但是出来的波形确是很高的三角波形,请问一下各位,我该如何解决;(在测试的时候发现把输入电压降至8V可以有效的降低该电路的纹波,有比较好又省事的方法能降低这个三角波形使他变成直线吗,或有什么办法能在24V输入下,使输入前端的电压变成8V左右)

网友A:
查下电解 电感 肖特基咯
贴个原理图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下电解 电感 肖特基咯
贴个原理图来看看

问题就是出在没有原理图

网友B:
纹波很小。。。。这波形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纹波很小。。。。这波形很正常

请问如何才能让这条波变成直线

网友C:
再加一级LC滤波,LC要计算一下呀,想变成直线,几乎不可能的(除非LC足够大),只是纹波再小一些。
贴个图都这么模糊,这么好的示波器,都不会截图拷贝,浪费呀,不会研究使用工具的,显然水平有待提高。

网友D:
关注下,我用的另一个开关电源芯片在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差很大的情况下也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