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这个电路有几个工作点?

楼主(2018-11-20):
模电是出了奇的难学,没个10年8年锻炼,很难做到独挡一面。
相比于数字电路,训练个一两年就能上手了,所以尽管模电是越老越香,但成才周期长,会算账的人都觉的不划算,做模电的人很少。

例如晶体管的直流工作点,教科书上说的很简单,有VBE=0.7就差不多全有了。事实果真如此吗?

请问下图电路有几个直流工作点?
1,1个
2,3个
3,6个
4,9个
5,12个

就是两个双稳态电路的组合。问题是你的电路有误,Q4射极电阻应该是500,不是10.1k。如果真按电路图的阻值来看,左边这个恐怕还算不上双稳态

楼主:
这个带隙有几个工作点?

1,1个
2,2个
3,3个
4,4个

楼主:
king5555
+ 1
1个,负反馈的特徵。

两个都猜错了,第一个电路有9个直流工作点,第二个电路有3个!

网友A:
我都做了几十年 的硬件,不知道教授说的“有几个工作点”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king5555
+ 1
1个,负反馈的特徵。

第二个电路有3个!

1个0,一个正常,还有一个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做了几十年 的硬件,不知道教授说的“有几个工作点”是什么意思!

交流的圈子太窄了,所作的产品又单一,加上普通的硬件工程师是使用现成的方案,集成度又那么高,看看datasheet就行了,所以这样搞几十年硬件,所学的模电知识,可能还不如做模拟IC设计5年所学的知识多呢。

所以,没必要大惊小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交流的圈子太窄了,所作的产品又单一,加上普通的硬件工程师是使用现成的方案,集成度又那么高,看看data ...

你觉得自己是大牛,我也觉得不比教授差,你每天对着学生,就以为自己上天了吧!
有几个工作点,没事撑着吧!
茴香豆的茴,有几种写法?
你怎么知道别人的交流圈子窄产品单一?你怎么知道别人都是抄别人的方案?

网友A:
严重鄙视,记得好几年前,一堆教授在讨论三极管的工作点,哪个图更稳定。
其中2个图,是串联关系,上下位置交换一下,他们根据公式算出来,稳定性竟然有差别。
讨论良久,不亦乐乎!
最后我一句话,串联的电路,位置交换一下,稳定性有差异吗?
这帮教授们终于散场了。
唉!教授误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自己是大牛,我也觉得不比教授差,你每天对着学生,就以为自己上天了吧!
有几个工作点,没事撑着 ...

NO,我从来都觉的面前的知识是浩瀚无疆的汪洋大海,个人犹如沧海一粟,微不足道,连小牛都算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严重鄙视,记得好几年前,一堆教授在讨论三极管的工作点,哪个图更稳定。
其中2个图,是串联关系,上下位置 ...

我当年说过这个事的,原图是这个,问题是三个图的稳定性=

你认为就是简单的移动电阻???

请你看清楚了,图2是电流和电压反馈,图3是电压反馈!

楼主:
也不过是瞎猫碰到死耗子罢了,可把你给乐的!

不然你给大家讲一讲,稳定性相同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B:
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

谢谢大家!

并非知道“直流工作点”是在“负反馈的稳定方式”才会存在的真理。

也就是说:教科书和学术界从来没有说过,直流工作点,为何会稳定。

如果不明白这一点,那么,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就会“想入非非”地设计“直流工作点电路”,妄图说明“直流工作点”的存在,而压根不考虑负反馈的问题。

本大师的教导就是:没有负反馈,就没有直流工作点。

1楼的电路,本质上是2个正反馈,直流工作点,并非存在。

虽然其所谓的“非负反馈模式的直流工作点”可能存在,但没有任何意义。

直流工作点仅仅因为,放大交流信号。

即使1楼的电路,也是建立在:首先,进行交流的负反馈分析,如果交流负反馈关系成立,那么直流工作点就可以存在,需要交流模式的稳定,直流工作点才可稳定。

因此,谈论“直流工作点”的唯一原因,就是进行交流放大。

如果不是进行交流放大,直流工作点没有意义。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带隙有几个工作点?

1,1个

这个电路。

谢谢大家!

因为直流工作点存在,是由于,交流的负反馈关系成立。

所以,直流工作点存在,而且只有一个或多个。

但2个三极管的存在,决定了直流工作点只能存在一个。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当年说过这个事的,原图是这个,问题是三个图的稳定性=

我说的非你这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