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关于嵌入式linux串口驱动的讨论

楼主(2018-11-20):
很少有教程会去讲linux的串口驱动,
感觉linux的串口驱动好像特别复杂,好像还包含了终端的一些个内容,
我找源码看了看,总之比裸机的串口编程复杂的多的多。

网友A:
那不仅仅是串口,就一个gpio的控制也比裸机复杂

gpio 相对好理解

网友B:
为了通用性,封装了好多层。

@Prry :至少还封装了控制台功能。不然你怎么输入linux命令的?
@6688hyc :还有什么功能?举例看看。一直只是用来通信,涨点知识了。
我看不只是通用性,里面集成了很多扩展功能。并不仅仅是输入输出数据

网友C:
层层封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为了通用性,封装了好多层。

这个还是串口通信的范畴吧?只是加了解析、执行命令的功能。

网友D(2018-12-27):
有的串口还带有流控功能

@6688hyc :做嵌入式开发不需要知道系统这么底层的封装啦,相应的功能接口能用就行啦
您说的 对 所以好复杂啊

网友E:
为了API用户的便利

网友F:
你说的是tty层吧

网友G:
那就好好学习串口通信吗

网友H:
linux的驱动的框架是很复杂的,但是你尝试一下移植,然后跑几个用例,把上层几个重要的API调用一下,你会发现你需要改动的东西并不多,往往一个文件解决战斗。

------------------------------------------------------------------------------------
直接搜:USB转TTL无线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