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成本5元以下,可靠的单火取电方案(应用NP101A芯片,含PDF...

楼主(2018-11-20):
DC—DC 电源模块,输出3V或者5V,空载交流侧电流3uA,如果用于给灯具供电,3W的LED灯,交流侧电流20uA,直流侧2mA以上,灯都不会闪烁,证明此方案转换效率比较高,稳定可靠。(详见文末规格书)

工作电压 9V~380V,最大输出电流50mA,除了适用于给触摸开关供电,也适用于Zigbee,433,315和低功耗蓝牙通信。该电源模块,提供外接的继电器和可控硅方案(支持多路供电,供电电流远大于50mA,也就是说只要启动电流小于50mA的外接设备都可以,可以联系楼主索取相关文档),方案资料完全公开,生产成本可以降到5元以下,明显低于市场上的同类产品。而且该模块性能稳定可靠,适用于非隔离型家电产品和智能家居产品。

观看视频点这里 http://www.iqiyi.com/w_19s5t0rtdd.html

需要完整资料(PCB文件等)的朋友请移步这里 https://pan.baidu.com/s/1DdwnAtQZ-CjgdH3EclwZSQ#list/path=%2F

@xch :不好意思,我的权限不够,qq联系吧 1405812428
@xch :发站内消息给你啦
xch
哪里卖?

楼主(2019-06-03):
我们应用NP101A芯片,新开发了磁保持继电器的完整方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移步这里下载资料 https://bbs.21ic.com/icview-2633274-1-1.html

楼主(2018-11-20):
想上量必须降低成本啊,否则市场不认可。

网友A:
看了一下,厂家是不是重新定义了“单火线取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厂家是不是重新定义了“单火线取电”?

请问应该怎么定义啊?

网友B:
此贴提供的资料不具有单火线取电功能,是低功耗宽电压模块

网友C:
而且线路复杂,高压管外接。直接DELL下载的规格书走人。

网友D:
看芯片的管脚就不是单火线取电啊。单火线取电不需要接220v交流的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贴提供的资料不具有单火线取电功能,是低功耗宽电压模块

这是我们的应用简图,如果这不叫单火取电,请问何为单火取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厂家是不是重新定义了“单火线取电”?

这是我们的应用简图,如果这不叫单火取电,请问何为单火取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芯片的管脚就不是单火线取电啊。单火线取电不需要接220v交流的地

这是我们的应用简图,如果这不叫单火取电,请问何为单火取电?

网友E:
单火线不是待机RCC供电
取电有可控硅供电
市面上的方案分立件搭的也才1块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我们的应用简图,如果这不叫单火取电,请问何为单火取电?

你这个哪里算的上“单火线取电”……
下面是传统的单火线取电原理,压降来源于电阻或可控硅、晶体管等开关元件,甚至电流互感器:

正解
单火线双路供电好伐,有时间百度搜这些垃圾参考手册,还不如买几个批量产品拆拆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哪里算的上“单火线取电”……
下面是传统的单火线取电原理,压降来源于电阻或可控硅、晶体管等开关 ...

好吧,我们不去争论什么是传统的单火线取电了,我们的方案是用在单火线取电的墙壁开关上的,可以加上触摸和遥控功能。

网友F:
是就是是  不是就是不是  可以就是可以   不可以就是不可以    搞技术的 这个都不懂?

网友G:
确实是单火线去电IC,各位仔细看说明书。草包只会看参考设计。平均漏电3uA 这个技术指标确实不错。相当于漏电3uA的电子开关了。
这数据手册确实有点混乱,糟蹋了IC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确实是单火线去电IC,各位仔细看说明书。草包只会看参考设计。平均漏电3uA 这个技术指标确实不错。相当于漏 ...

发个应用场景的接线图你就清楚了。如果允许让火线流过一个静态电流(可控硅的RC吸峰电路,静态电流免不了),常规分立元件就可以搭建取电电路的

@不亦心 :仔细看一下,确实是单火线取电。一手好牌打的这么烂,画这份参考图的硬件工程师太坑了……
示意图画的虽好,然而。。。人家图纸电源参考地不能画GND符号?GND一定要是N线或PE?

网友H:
这个真是单火线啊,只是那个示意图画的有的人会误解。 gnd改成零线,  灯泡重点描述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确实是单火线去电IC,各位仔细看说明书。草包只会看参考设计。平均漏电3uA 这个技术指标确实不错。相当于漏 ...

总算遇到一个明白人

网友I:
引用 网友D:
看芯片的管脚就不是单火线取电啊。单火线取电不需要接220v交流的地

那个地是火线的出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I:
那个地是火线的出线

可能吧。他来宣传ic,自己又说不清楚,也是醉了阿

网友J:
WTC6104BSI触摸芯片

网友K:
引用 楼主:
好吧,我们不去争论什么是传统的单火线取电了,我们的方案是用在单火线取电的墙壁开关上的,可以加上触摸 ...

赶紧让工程师修改规格吧!!!你这样会卖不出去的!!

网友L:
的确是福音啊!
想深入了解纹波大小和抛负载,短路等性能。
哪里可以获取到样品模块或者购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L:
的确是福音啊!
想深入了解纹波大小和抛负载,短路等性能。
哪里可以获取到样品模块或者购买到? ...

qq联系我吧,1405812428

网友M:
看了,控制线路很复杂,大功率不知效果如何。

输出3V,最大电流50mA,外接除了wifi,其他都能驱动,可接多路继电器或可控硅。

网友N:
这个规格书我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我们的电流总输出需要100mA ,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规格书我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我们的电流总输出需要100mA ,用不了。

启动时需要电流低于50mA的都可以用,取电后供电电流远大于50mA,而且支持多路设备,详见继电器方案文档,如需文档可以给楼主留言索取。

网友N:
引用 楼主:
启动时需要电流低于50mA的都可以用,取电后供电电流远大于50mA,而且支持多路设备,详见继电器方案文档, ...

我的智能产品里面继电器和可控硅都会用到。我们核算了一下,待机电流大概在 25mA左右。正常工作下,会用到继电器切合或者可控硅导通。另外从那种途径可以买到样品测试?   我邮箱huanchang03-6@163.com

楼主(2018-12-21):
我把完整的资料(包括继电器和可控硅方案)上传到百度云了,需要的朋友请移步这里https://pan.baidu.com/s/14XypuD94NCgnD5forlIFIg

网友O:
智能脱扣器应该用得上

网友:
这个确实是单火线取电,当年找遍全球没找到这种ic,项目就搁浅了。ic能做到10uA以下就超级牛,99%的灯都不会闪!!

嗯,谢谢评论,欢迎申请免费试用芯片。

楼主(2019-07-05):
还可以输出5V

网友P(2019-08-22):
楼主这个电源我用分立元件已经开发出来了。
比你这个简单多了,负载3W视贝 LED 不闪耀。

网友P:
无线串口控制 视贝3W LED

无权发网址,以上是测试视频

网友Q:
引用 网友P:
楼主这个电源我用分立元件已经开发出来了。
比你这个简单多了,负载3W视贝 LED 不闪耀。

可否分享下 你的杰作    1481420771@qq.com

网友P(2019-12-12):
引用 网友Q:
可否分享下 你的杰作

讲这些话,电路成本3元吧,自己做,批量便宜。
但是这个我自己研发自己用。

网友P:
最终单火线的样子

主机和单火线开关

网友R(2020-07-02):
低成本单火线方案:RCC+可控硅方案,成本低于其他单火线方案,
缺点:易坏;
入选理由:开关价格足够低,坏了包换,1年365天都可以换!

高品质单火线方案:XD3390A + XD-KC024,性能好于其他单火线方案,
缺点:稍贵;
入选理由:专门做单火,做的更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