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一下关于低噪宽带运放

楼主:
本人想设计一个带宽为15MHz~25MHz的放大器,20MHz的增益能达到40dB。输入信号为1mv左右。我用OPA847同相放大电路进行模拟发现输出信号的相位产生漂移,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电路还需要增加什么电路来增加它的实用性?新手求指教

网友A(2018-11-21):
我看相位差, 幅度也有差, 都需要补偿

网友B:
宽带放大器改为带通放大器,提高信噪比。 PCB 布板很重要。

网友C:
    不要单独用一个,要分两个或者三个分开增益。。。。。

网友D:
GBW是否足够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要单独用一个,要分两个或者三个分开增益。。。。。

分开2个然后一个大闭环,是否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分开2个然后一个大闭环,是否可以?

    最好不要这样做,因为大闭环可能需要电容补偿,两级低增益的串联稳定性更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宽带放大器改为带通放大器,提高信噪比。 PCB 布板很重要。

你好,“带宽为15MHz~25MHz的放大器”啥意思呢?是输入信号的频率范围在这个频带内吗?谢谢!

网友B(点评):
是的,输入信号的频率范围在15MHz~25MHz频带内。

网友G:
容易振荡,PCB走线要匹配,
分三级实现40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