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310 数据包格式问题

楼主(2018-11-20):
对CC1310数据包的格式很困惑,两种格式如下:

对应虚线框中的内容,我看发送命令里面没有相关的配置参数,是不是只针对接收来说的呢?

网友A:
虚框里的内容是可选的。
这个东西看你的具体应用情况来选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框里的内容是可选的。
这个东西看你的具体应用情况来选择了

你好,是由哪些参数控制虚线框是否可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是由哪些参数控制虚线框是否可选的?

这个是由使用的通讯命令和通讯过程决定的。
比如23.3.3.1.7 CMD_RX_TEST: Receiver Test Command就用到syncW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