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神做过空气流量测量方案

楼主(2018-11-20):
求一个空气流量测量的具体方案,目前我正采用PT20和PT1000在做测试,但是很不稳定,哪位大神有资料或者好的方案,请耐心指导一下小弟,非常感谢,失误,运放的+接PT20和R7中间的节点,这个电路是简单的气流检测,但是现在遇到一些问题,运放发烫,而且测量值不稳,,求大神推荐好的方案,谢谢

楼主:
T叔,你还有好的方案吗?或者可以帮我看看我刚上传的电路吗?仿真也没搞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T叔,你还有好的方案吗?或者可以帮我看看我刚上传的电路吗?仿真也没搞明白怎么回事 ...

pt100,pt20是热传感器吗?你这是温差气流检测.Q1,Q2干什么用,回路不通啊,哈哈,看不懂

网友B:
仅说“空气流量”是不够的,测开放空间的空气流量和测封闭管道内的空气流量适合的方法就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