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压调节器LM2596

楼主(2018-11-20):
  LM2596是降压型电源管理单片集成电路的开关电压调节器,能够输出3A的驱动电流,同时具有很好的线性和负载调节特性。固定输出版本有3.3V、5V、12V,可调版本可以输出小于37V的各种电压。

  LM2596芯片简介
  LM2596系列是德州仪器(TI)生产的3A电流输出降压开关型集成稳压芯片,它内含固定频率振荡器(150KHZ)和基准稳压器(1.23v),并具有完善的保护电路、电流限制、热关断电路等。利用该器件只需极少的外围器件便可构成高效稳压电路。提供的有:3.3V、5V、12V及可调(-ADJ)等多个电压档次产品。
  此外,该芯片还提供了工作状态的外部控制引脚。
  LM2596芯片
  LM2596芯片
  LM2596系列开关稳压集成电路的主要特性如下:
  1、输出电压:3.3V、5V、12V及(ADJ)等,最大输出电压37V2、工作模式:低功耗/正常两种模式。可外部控制3、工作模式控制:TTL电平相容
  4、所需外部组件:仅四个(不可调);六个(可调)5、器件保护:热关断及电流限制
  6、封装形式:5脚(TO-220(T);TO-263(S))
  内部框图

  2596芯片内部框图。
  注:此图为TO-220封装形式的内部框图。
  LM2596内部包含150KHZ振荡器、1.23v基准稳压电路、热关断电路、电流限制电路、放大器、比较器和内部稳压电路等。
  为了产生不同的输出电压通常将比较器的负端接基准电压(1.23V ),正端接分压电阻网络。其中R1=1KΩ ,R2分别为1.7KΩ (3.3v),3.1KΩ(5V),8.8KΩ (12V)、0(-ADJ)。将输出电压的分压电阻网络的输出同内部基准稳压值1.23V进行比较,若电压有偏差,则可用放大器控制内部振荡器的输出占空比,从而使输出电压保持稳定。
  应用实例
  具体应用时可根据需要选择:LM2596可调电压型、LM2596-5V、LM2596-3.3等定压输出型。要获得+1.8V输出电压时请选用A图,要获得+3.3V、+5V输出电压时请选用B图。

  LM2596 http://www.dzsc.com/ic-detail/9_599.html 支持输出可调,在输入40V时,输出可连续调整为0~37V,典型应用电路如下图:
  散热问题
  LM2596有两种封装形式,5脚TO-220(T);TO-263(S)。一般情况下,TO-220(T)封装需要加装散热片。散热片的尺寸由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负载电流和环境温度决定。环境温度越高,对散热的需求也越高。
  TO-263(S)封装的LM2596是要焊接在PCB板上的表贴元件,铜和PCB板有助于这种封装器件的散热,如续流二极管、电感器的散热。焊接这种封装器件的PCB上的覆铜区域至少要有0.4平方英寸,更多的覆铜区域会改善热特性,但大于6平方英寸时,在散热方面的改善就很小,就应在通风的情况下使用。

网友A:
这是个 十几年前就在使用的开关降压电路, 厂家很多. 也有国产的器件

网友B:
这个2596电路的确非常经典,用了好多年了,TI的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