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

楼主(2018-11-20):
   各位大神,帮小弟看一下这个运放电路图,我对这方面不太了解,可以分析一下都是什么电路吗

网友A:
一个交流放大器,  并带滤波

你好,图中T5的作用是啥呢?他会把反相端的电位钳位在0.6V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交流放大器,  并带滤波

前级是放大器是吗?是不是还带有一个低通滤波的功能,频率是C10和R21进行计算吗,后面一级我不太清楚用来做什么的,因为手上没有示波器,看不到波形。

楼主:
此图是真实电路抄出来的,没有抄错,电路板的走线,器件大小都核对了好几次了,并且成功按此电路搭出了电路可以使用,但就是不知道每一部分的作用,想多了解一些运放方面的应用

网友B:
U5B接成正反馈?

网友C:
u5B是干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