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画PCB四层板,内电层分割后如何自动布线?

楼主:
第一次尝试用AD13版本画PCB四层板,在进行内电层分割之后
切换到能看到其他板层的模式,再进行自动布线操作,为什么还是不能自动布线?

真心希望各位业界前辈指出我的错误,多谢了!

网友A(2018-11-23):
1:自动布线基本不靠谱
2:99.9%的都是人工走线,当然不排除有大牛,规则设计的完美,
3:不要相信书上所谓的内电层分割,完全是误导,4层板原则 :2层是个完整的地层 3层走电源,如果有多个电源,按区域 手动用粗线或者铺铜画法,其余的用地填充

网友B(点评):
多个电源按区域 手动用粗线或者铺铜画法,为什么其余的用地填充呢??@jjjyufan

网友C:
自动布线不太靠谱,还是建议手动布线

网友D:
自动布线只在简单电路放心使用,复杂点的自己布线好些吧

网友E(2019-03-04):
自动布线没人用吧   都是手工画  自动布线大神级别的搞规则的时间都画完了o(╯□╰)o    内电层分割也行  覆铜也可以 看习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