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恒压充电

楼主(2018-11-20):
蓄电池可以恒压充电,手机充电是先横流充电再恒压充电,我想问下手机可不可以一直恒压充电,如果不可以恒压充电解释下为什么,还有恒压充电的应用有哪些?

网友A:
恒流+恒压是充电的两个步骤. 不合适单独恒压, 特别电量比较低的时候

网友B:
要考虑到电池寿命的问题。

普通的锂电池充电电流不能太高,否则会缩短使用寿命。

前期恒流就是为此,后期恒压是因为快充满时,电池电压已经很接近

网友C:
前期恒流,后期恒压是可以的,充满后断开是为了保护电池,因为充满后电池不再充电,但是其一直是作为一个负载存在于电路中,会发热。如果不在乎这点,你可以一直恒压在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流+恒压是充电的两个步骤. 不合适单独恒压, 特别电量比较低的时候

电量的时候为什么不适合恒压充电,可以解释一下吗?还有哪些应用用到恒压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期恒流,后期恒压是可以的,充满后断开是为了保护电池,因为充满后电池不再充电,但是其一直是作为一个负 ...

哪些应用用到恒压充电?

网友C:
电池都可以,叫浮充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量的时候为什么不适合恒压充电,可以解释一下吗?还有哪些应用用到恒压充电? ...

点到位置吧,  如果你想仔细了解这个问题, 可以网上找一下详细资料.
有很多多段充电方面的介绍

我就不在这里码字了

网友D:
蓄电池所谓的恒压充电,只是后备电源应用的一种模态,完全不是正常充电模式好吧。前提是电池是满的,然后浮充电源部分必输出电流必须大于负载电流。而且这个浮充电源输出也是限流的。
正常蓄电池,无一例外都是限流恒压充电。否则,当电池放空,你没有限流的话,什么充电器都会因为电流过大,挂了。
而且放空的电池也没法承受不限流的高恒压充电。因为电流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蓄电池所谓的恒压充电,只是后备电源应用的一种模态,完全不是正常充电模式好吧。前提是电池是满的,然后浮 ...

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下,超级电容恒流充电过程中等效负载电阻动态变化,我想问下48V的铅酸电池在充电过程中等效负载电阻会变化吗,如果变化变化范围大吗,电阻大小单位是Ω还是M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蓄电池所谓的恒压充电,只是后备电源应用的一种模态,完全不是正常充电模式好吧。前提是电池是满的,然后浮 ...

别说电瓶,电容经常空腹吃恒压会老得快,充电器承受的冲击也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下,超级电容恒流充电过程中等效负载电阻动态变化,我想问下48V的铅酸电池在充电过程中 ...

下面你摘的都是狗屁,就是一个恒流控制过程而已,还什么负载电阻动态变化规律。
超级电容也好,铅酸蓄电池也罢,典型的充电模式都是恒流限压。
由于过去我们理解的恒流是模拟线路,因此会有非常大功耗,效率低下,而到开关电源时代,恒流只是一个DC-DC的控制PID对象,和效率无关了,因此,无论是超级电容也好,铅酸蓄电池也好,恒流限压都是典型的首选充电模式。
所以一般的充电机,控制环路至少2个,一个是恒压环路,一个是恒流(或者恒功率)环路。双环控制输出是并联的,都能把输出往低了拉,在没达到恒压值时候,恒压环路是失效的,不起控,但是恒流环路就有效起控,降低输出电压到恒流值,随着电池或者电容充电到额定值,电流小于恒流值,恒流环路失效,但是恒压环路有效起控,输出电压被有效限定在最高输出恒压值,就这样,实现了恒流限压充电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