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弄明白,这个防雷电路是怎样起到防护的?

楼主(2018-11-20):
这里的气体放电管,为什么都选择90V的,而保险丝有的人选择250V的,有的人选择30V的,为什么?

楼主:
PPTC保险丝有的人选择250V的,有的人选择30V的,为什么?

网友A:
额,很感谢

网友B:
可以,还有资料

网友C:
气体放电管的选用通常采用经验作法,经验作法就是先根据放电管在被保护系统中的工作状态来选取放电管的直流击穿电压。 一般而言应满足下式:
Ufdc>1.8Uw
Uw为线路正常工作电压。 气体放电管的直流击穿电压主要是75V、90V、230V、420V、600V,所以通常选取90V的气体放电管LT-B3D090L。

网友C:
在信号电路防护设计中,电阻在两级起配合作用。PTC串联于线上用作暂态大电流的过流保护。电阻选取要注意几个问题1)电阻的功率应足够大,避免过电流下电阻发生损坏;2)尽量使用线性电阻,使电阻对正常信号传输的影响尽量小。
1W10欧的绕线电阻或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PPTC均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D:
电路图,刚刚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信号电路防护设计中,电阻在两级起配合作用。PTC串联于线上用作暂态大电流的过流保护。电阻选取要注意几 ...

我用的是PPTC保险丝,参考了很多电路图,我发现有的人用的是K250-120u,也就是250V120MA的保险丝,可是有的人用的是30V 100MA的贴片保险丝,我很想知道,用30V的,真的没关系吗?

网友C:
RS485接口芯片的工作电压较低,一般5V,选取额定工作电压30V的自恢复保险丝PPTC显然是满足要求的。 自恢复保险丝的选型要求:PPTC的最大额定工作电压应大于电路正常最大工作电压。IH保持电流应大于最大工作电流,IT动作电流应小于线路的最大可承受电流。因此,可采用不动作电流为100~200mA的自恢复保险丝。浪拓防雷推荐使用元件mSMD010-1812,其保持电流为0.1A,动作电流为0.25A,最大电压为60V,最大电流为10A,电阻为1.6Ω到15Ω,采用1812封装。其外形极其小巧,有利于节约电路板空间。

额定工作电压30V的自恢复保险丝PPTC满足要求的话,那为什么又有人要选250V的?是可以防止误接220V吗?

网友C:
选取PPTC可恢复保险丝JK250-120u,更多的作用体现在诸如电力线碰触等出现长时间过流保护场合,常用于用户线路保护中,可以满足ITU K20/21/45-4KV 10/700uS。

网友E:
具体选择跟保护电路的门限电压有关,保险的耐压只要大于保护门限电压即可。主帖电路图中,保险两端的最大压差是放电管和TVS的动作压差,只要大于该压差即可。不同电路的选择当然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