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初心】+饮水机拆解

楼主(2018-11-20):
  响应二姨的号召,对家里的一个饮水机进行拆解看看,,
后补的,看了要求说要手写的论坛ID,所以补拍一张,看拍摄的水印时间,同一天。。。

下面是拆解的过程。。。
1,整体的图。
正常使用,但是制冷的功能以及不能使用,所以这次拆解先行了解一下。为后期的维修做准备,

饮水机的品牌,华仕达的。。。

饮水机的铭牌,有产品的具体数据,额度功率500w,加热为430w,制冷为70W。

2,准备工作
由于使用中,桶里还有水,水箱的水必须放掉,要不拆解的时候你就遇到麻烦咯。。

冷水和热水的都要放掉,,

把背后的十来颗螺丝拧下来,用一字刀用力一撬就可以把整个后盖都拿开,,

3,内部结构拆解
最上面右上角的是加热和制冷开关,控制线路对热水桶(右边的金属水桶)和制冷水箱的电力的开关。

左下角的是制冷桶,暂时还看不到,只看到外面的一个风扇和一个塑料安装板,把安装板的两个螺丝拧下来,发现是一个AC转DC的电源模块,模块的输出可以提供12V直流电和风扇的开关,还有温度检测电路。。

一直想看风扇是怎么安装上去的,怎么找螺丝也找不到,只发现了四个塑料扣子,用来一压,居然就可以从散热器上面拿下来,设计也是挺考喵的。。。

4,加热和制冷的原理
把风扇拿下来就看到很大的一块散热片了,估计是制冷片的散热片吧,那么使用的应该是半导体制冷片
核心知识点:(或许有网友会问,制冷片为啥还需要散热呢?这里普及一下。半导体制冷片是一个热传递的工具。当一块N型半导体材料和一块P型半导体材料联结成的热电偶对中有电流通过时,两端之间就会产生热量转移,热量就会从一端转移到另一端,从而产生温差形成冷热端。但是半导体自身存在电阻当电流经过半导体时就会产生热量,从而会影响热传递。而且两个极板之间的热量也会通过空气和半导体材料自身进行逆向热传递。当冷热端达到一定温差,这两种热传递的量相等时,就会达到一个平衡点,正逆向热传递相互抵消。此时冷热端的温度就不会继续发生变化。为了达到更低的温度,可以采取散热等方式降低热端的温度来实现。
风扇以及散热片的作用主要是为制冷片的热端散热。通常半导体制冷片冷热端的温差可以达到40~65度之间,如果通过主动散热的方式来降低热端温度,那冷端温度也会相应的下降,从而达到更低的温度。)

大伙还需要主要到一个细节那就是制冷箱外面是一个泡沫包住,是为了保温和隔热用的,这样才能保证在室温30多度下可以喝到几度的冰水,

把散热片上面两个生锈的螺丝松下,就可以把散热片拿走,露出了制冷的核心部件,半导体制冷片,也叫电制冷片。冷面必须紧贴制冷箱的金属导热条,发热面使用导热酯紧贴散热片再加上风扇的风冷,尽量保证热面和冷面保持最小的温差。这样制冷的效果最好。。。

这个是某宝的制冷模块。12V供电。。。。

散热片的接触面被铣刀洗的很光滑,这样保证紧密的接触。

再看加热部分。

加热块是一个温控,一共有两个,一个是89的加热温控,最下面的是一个97度防止干烧的温控模块,
一直以为加热水箱是用电热丝加热,类似热点快那种方式,但是想不到是使用温控块进行加热,学到了一招,也开拓了视野,所以多学多交流才有提高,才可以开阔视野,,(收获最大的地方)

在温控块和加热水箱之间直接通过硅脂进行传导热量,这里还有一个小细节。就是黄色的地线和水箱的外壳进行连接,防止漏电的时候通过水导电致使使用的人触电。。。

这是某宝上面的温控块,如果有哪位网友家里饮水机坏了,需维修可以直接买回去替换就行了。。。

后续再更新视频和改进的部分。。。。

网友A:
我觉得主要就是温控块,也不贵,上次饮水机坏了,直接买了5个,不知道这辈子能不能用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主要就是温控块,也不贵,上次饮水机坏了,直接买了5个,不知道这辈子能不能用完。 ...

某宝上打出一对温控模块9.9,所以确实不贵,看了一下大部分都在十几块钱钱都可以买到一对温控快,
制冷模块也是要十来块,

网友B:
之前拆过一个朋友不要的饮水机,不过里面是超级多的蟑螂(>150只以上的).....
跟这个的结构一样,不过制冷部分做工比较简陋,没这个精致...

@飞扬自我 :我当时也一脸懵逼,感觉进了蟑螂巢穴
你确定是饮水机不是蟑螂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拆过一个朋友不要的饮水机,不过里面是超级多的蟑螂(>150只以上的).....
跟这个的结构一样,不过制冷 ...

你确定是饮水机不是蟑螂窝?

网友C:
手贱无敌,向二哈开启

网友D:
也想拆一台 总是看重实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想拆一台 总是看重实践

饮水机家里最普通不过的家电,就算拆坏了(最坏的打算)也不过七八十块钱。我这个制冷坏了,拆开来打算换一个制冷片。。。

网友E:
温控块 可以直接加热,相当于是加热丝一样的东东了么,220VAC 工作?

网友F:
温控开关只是一个开关器件吧,有加热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温控开关只是一个开关器件吧,有加热功能???

确实,这个只是一个开关器件,当时没找到发热丝,一直以为是这个加热的,没有认真探究,谢谢各位网友的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温控块 可以直接加热,相当于是加热丝一样的东东了么,220VAC 工作?

是弄错了,这个事开关,后面再拆一次验证一下,再找找加热丝在哪里,,,

网友G:
修好的话,老婆是不是夸你好棒。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修好的话,老婆是不是夸你好棒。

比换灯泡要强些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饮水机家里最普通不过的家电,就算拆坏了(最坏的打算)也不过七八十块钱。我这个制冷坏了,拆开来打算换 ...

啊?带制冷的才七八十?我买的单热的怎么300多,不过颜值比你的这个高,是安吉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啊?带制冷的才七八十?我买的单热的怎么300多,不过颜值比你的这个高,是安吉尔的.... ...

楼下桶装水店的活动。249送水10桶(水平时买18块钱一桶)送饮水机。所以折合下来也就七八十块,

网友I:
还好,我家没有饮水机哦!!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好,我家没有饮水机哦!!

电视机,电脑也是可以拆的嘛。只要能原样的安装回去正常使用就没问题,。。。

楼主:
今晚应多网友的疑问,再拆了一次,画出了以下加热水箱部分的电路控制图,交流220V进来后先经过一个热水开关,再经过一个上温控管进入加热丝的一极(从安全性看,用开关切断的应该是火线),另一个极(估计是零线)也经过一个下控温管再进入加热丝的另一个电极。
徒手画的原理框图如下。

下面是实拍的线路,没理出来还是看不清楚的,不过还好,我录了视频做了一些简单的讲解。。

拆后盖和加热丝寻找视频
后盖和加热丝

以下是电路图的讲解
加热箱控制电路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晚应多网友的疑问,再拆了一次,画出了以下加热水箱部分的电路控制图,交流220V进来后先经过一个热水开 ...

视频居然看不了,再补发一个连接吧

加热箱控制电路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k0MjQyMjQyNA==.html?spm=a2h0j.11185381.listitem_page1.5~A

[em:4:]

后盖和加热丝电路寻找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k0MjQyMDQ1Mg==.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21小跑堂 @21ic小管家 增加视频连接都连接不上去,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J:
这是普通的额家用饮水机吧,如果能改成那种可以把水抽到水箱里加热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是普通的额家用饮水机吧,如果能改成那种可以把水抽到水箱里加热就完美了 ...

以后可以这样DIY一下,最近比较忙,就没时间这样弄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以后可以这样DIY一下,最近比较忙,就没时间这样弄了,,

把你的机器人结合着饮水机,可能会擦出不一样的火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把你的机器人结合着饮水机,可能会擦出不一样的火花啊

你又知道我有机器人。。
下次有空了,弄个电泵抽水上去,哈哈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又知道我有机器人。。
下次有空了,弄个电泵抽水上去,哈哈 ...

这个可以,直流电泵成本比较高的,我们以前用的24v,个体太大了,那种净水机里面不知道装的是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可以,直流电泵成本比较高的,我们以前用的24v,个体太大了,那种净水机里面不知道装的是那种, ...

水压够的不需要泵吧,用电磁阀门就可以了,高级些再加个流量计。。。

楼主:
看看时间,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似乎还有些事情没全部吐完,我这个人喜欢吐干净为快,那今天继续吐一下普通饮水机的一些缺点以及常见的问题吧,,有几个问题大伙们可以思考一下:
1,上面的温控管控温89度,最下面的防干烧温控管是97°,那么问题来了,饮水机所谓“烧开的水”真的烧开了吗?
这个很明显,水温并没有达到100°,这种的饮水机的水温最多也只能到92~95°左右(温控管是有误差的,一般都在3-6°之间,看不同的型号参数),如果不是桶装水,而是自来水直接烧开,这样喝下去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这个温度既不能完全消毒也不能完全烧开。
2,上温控管(KSD301)和下温控管(防干烧KDS201)能不能互换呢?
A:使用KSD201替换KSD301:标称的温度一致的情况下是可以互换的,这个危害不大,但是温度最好选择90°左右的。如果直接使用防干烧的97°替换,再加上控制误差几度,可能就烧开了,这样水汽就会大大增大,可能会冲破桶装水的水压不停冒泡,甚至有喷射出来的危险。还有一点就是KSD201是需要人工复位的,也就是一旦到了动作温度以后必须人工去复位开关,才能再次启动,不能像KSD301那样,温度降下去会自动再次启动。。
B:使用KSD301替换KSD201:其实这样的事情是比较危险的,就算是温度参数都一致都是很危险的动作。
原因就要从两个温控器的工作原理分析了,KSD201是防止干烧的一个保护,最好是检测到干烧以后就一直停电,等在上水以后在开启,所以说是一种触发不可以自动恢复的器件。而KSD301是一种温控的弹片结构,利用碟型双金属片在温度作用下产生瞬间跳动的原理,通过机构的作用,使触点迅速动作,达到断开或接通电路的目的。所以是一个受温度控制不停反复的启动,断开的器件,如果替换了KSD201就会在没水的时候也会不停的加热,断开,加热断开的过程,起不到保护的作用。
3,饮水机的水卫生吗?
刚刚清洗消毒过再装上去的水肯定没问题,这个不做讨论了。过了两三天没消毒,的水里面的细菌一般都是超标的,细菌的进入一般有几个地方,一是水桶放水以后会形成一定的负压,到了一定负压后会自动吸外部的空气进入水桶中,这就是平时打水的时候水桶里会咕咕冒泡的原因,外部的空气中有各种细菌自然就进去滋生了。所以放了比较长时间的水建议还是不要喝了(别以为加热就可以了,上面不是说了饮水机是不能把水烧开的也不能有效得做到消毒的作用),再者就是蓄水的水箱长时间使用也容易滋生细菌,而且难以清洗。

提些建议就是新鲜的桶装水在消毒过后的饮水机上最好不要超过3天用完,过了三天后最好还是重新使用烧水壶烧开了再喝比较卫生,而且饮水机要定期的进行废水清理和进行消毒。。

楼主:
活动好像结束了好久啊,还没出结果吗?

网友K(点评):
这周开始评分,之前留一周时间给大家收尾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K: 战略缓冲了。。。。诺曼底登陆还有用吗?

网友L:
家里早就没饮水机了,直接烧白开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