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请大神帮忙,ADS1115采集不准,必有重谢!!!!!!!

楼主(2018-11-21):
大家好,我现在在用ADS1115采集电压信号,但是采集到的电压不稳而且还不准,前端用AD623进行信号放大,用万用表测量信号电压应为1.145,但是采到的在1.10到1.12之间跳动,不知为什么,调了好久,希望各位大神帮帮我

网友A:
硬件电路稳定性如何?

网友B:
直接测vcc和gnd,看看跳动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测vcc和gnd,看看跳动有多大。

VCC和GND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电路稳定性如何?

我直接用板子测得,应该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直接用板子测得,应该没问题

用示波器测一下,看看输入信号波形稳定与否,或许再试试软件滤波

网友B:
VCC和GND稳定,那有可能是你AD623放大后阻抗不匹配的问题,加一级跟随电路试试。

网友C:
放出你的采样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出你的采样电路

这套电路是做通的,原来用的都是插针的,现在都用贴片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套电路是做通的,原来用的都是插针的,现在都用贴片的了,

u6电源脚附近没有滤波电容?

@韩烁 :可以加上试试
在7805出来的有滤波电容,所以这就没加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套电路是做通的,原来用的都是插针的,现在都用贴片的了,

用示波器看采样的时候信号是否有抖动  如果没有  估计是采样时间设置的太短了

网友D:
1、电源没处理好,必须用线性电源!
2、基准源必须要好,否则再好的ADC都是白费。

网友D:
建议使用独立基准源。

网友E(2019-08-03):
基准源是什么

网友E:
我没有用任何的采样电路  发现采集到的电压值要比实际值偏小几十到100毫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