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回归初心】+ 智能阀门控制器拆解

楼主(2018-11-21):
一个坏掉的智能阀门控制器,拆开看看里面是怎么做的,顺便维修。

楼主:
没有螺丝,卡扣结构,由于不清楚卡扣位置,而且很紧,撬了半天才打开。。。

楼主:
主控板正面,看到单片机用的是PIC16F1939(中间)。有一个运放TS321ILT (右中),应该是用于恒流。
上面有锡渣,助焊剂都没有清理。

楼主:
再看主控板背面,东西不多,还是松香锡渣比较多。一个白色接插件用于烧录程序,四周插针用于连接电源板。

楼主:
电源板正面。
开关电源部分:有压敏电阻,共模电感,主控VIPER22A/SOP8。
电机控制部分:2只光耦可控硅MOC3083+4只单向可控硅JLY-25J+阻容吸收和压敏电阻(10D681K)保护。
这里用来两只单向可控硅代替一只双向可控硅,用MOC3083驱动。正反转两个方向,所以有4只,涨知识了。

补图:

楼主:
再看下电源板背面,刚才修了下,暂时可以正常工作了。
看左下角,应该是接错线序烧掉的

楼主:
控制原理:根据IN输入信号(4-20mA),控制电机正反转,带动电位器转动,采样电位器电压信号,到达目的位置范围内再停止转动。
OUT输出对应的是阀门实时位置(也就是电位器位置),实时输出给上位机。

实现部分:
电位器位置采样,经过一级LC滤波和三级RC滤波后,单片机ADC采样。

实物图:

IN输入4-20mA信号,经过三级RC滤波后,单片机ADC采样。
实物图:

OUT输出,是由单片机PWM管脚输出进行控制,原理图描出来了,需要的可以做个参考:

OUT输出对应电路实物:

楼主:
人机交互:
数码管+9个指示灯,显示状态,显示原理为动态扫描,常用法就不多研究了;
3个轻触按钮进行操作;
具体内容和操作属于软件设计,这块就简单介绍到这里为止了。

楼主:
总结:
这个控制器如果能在电路保护上再升级一下那就比较好了,毕竟我手上这个就是接错线烧掉的,比如把AC220两个端子放在中间也会好很多(虽然这样并不能彻底解决此问题,但是6根线线序接反了不至于烧成这样)。
另外线路板实在太脏,都不清洗下的,这点差评!

网友A:
这个控制器可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请问可以控制转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控制器可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请问可以控制转速吗?

不可以。
这个控制器是和阀门配套使用的,目的是为了控制阀门的开度,所以只有正反转(对应阀门的开和关)。

网友A(2018-12-21):
引用 楼主:
不可以。
这个控制器是和阀门配套使用的,目的是为了控制阀门的开度,所以只有正反转(对应阀门的开和关 ...

从照片上看,是无触点控制电机,这种最大能带多大KW的电机。5KW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照片上看,是无触点控制电机,这种最大能带多大KW的电机。5KW可以吗?

带不了这么大的,带小功率电机,后面还跟着减速机构,最终输出到阀门是缓慢动作。

网友A(2019-02-23):
工业控制执行机构的主要部件,调节阀门开度大小,达到生产工艺的流量,液位,压力,温度的自动调节,通过智能控制仪表或工控机发出4-20mA信号,实现远方监控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