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AIC23采集声音,能够清晰听到,但得到的数据却都是负的

楼主(2018-11-21):
AIC23采集声音并回放,能够清晰听到,但得到的数据却都是负的,这是什么原因?

AIC23采集到的数据,如下图:

程序部分,数据长度为16位,数据用int类型存储。如下所示:

/*数字音频接口格式设置
AIC23为主模式,数据为DSP模式,数据长度16位*/
Uint16 digital_audio_inteface_format[2]={0x0e,0x53};

int data;
while(!MCBSP_rrdy(hMcbsp)){};
data = MCBSP_read16(hMcbsp);
MCBSP_write16(hMcbsp,data);

一般情况下,音频采集到的数据不是都正负交替的么?如下图。那么采集到的都是负数,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对ADC来讲  采集到的数据都是正数      回放送到DA上   也是同样的数据

那这个数字是正的话,代表什么物理含义呢? 一般的音频的幅值不是有正有负么?难道AIC23采集到的数据不是代表音频的幅值么?

网友A:
AIC其实就是可以可配置的AD和DA    接口和MCU能够无缝连接
声音是模拟量    采集完数字量    数字量回放又是模拟量
你看到的交流信号可能是被隔直的   也就是去掉了直流分量

网友B:
电路问题。找硬件工程师解救

网友C:
对于 16 位的音频数据, 其实就是采样到的幅度值, 是 0 为参考点的有符号数据. 平均值应该为0

AIC23采集声音,能够清晰听到,但得到的数据却都是负的?
那信号源里有偏移,  可以用电容隔离掉偏置量.

哦哦,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