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一个把电容信号转成电流的电路,大神分析

楼主(2018-11-21):
先上图

首先说明一下,这个电路功能是把电容信号转换成电流信号,待测电容0-4000pF,输出电流0-4000uA,线性关系;
供电电压是±10V,加到图中VDD和GND,输出电流是从外部0V流入Iout端;
使用自激变压器产生峰峰值约33V、频率约33KHz的交流电,交流电通过右边待测电容后经过整流稳压转成直流电,输出电流和待测电容成线性关系;
现在的问题是线性度不是特别好,在1000pF以下线性度还不错,1000pF以上输出电流就小于理论数值,电容越大相差越大,在电容为4000pF的时候,输出电流只有3850uA。
请各位大神分析一下,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A:
电流和电容量,此电路中本来就不应该是线性关系。

网友B:
一看此种电路,不是精密测量的电路,太粗燆,相关量都没有控制。能测量准吗?

网友B:
LCR测量般过来,绝对测量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此种电路,不是精密测量的电路,太粗燆,相关量都没有控制。能测量准吗? ...

做仪表用,只能用这个电路,不能用芯片,有一项实验芯片过不去

我觉得你对芯片有偏见。芯片只是把三极管之类的电路放在一个芯片上而已,本质上它也是一个电路。能用电路,却不能用放在芯片上的电路,这句话说得有点不通。

楼主:
用的是电容通交流的原理,电容越大电流越大,基本是线性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是电容通交流的原理,电容越大电流越大,基本是线性关系

激力电压也不稳定,谈何电容电流精密测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是电容通交流的原理,电容越大电流越大,基本是线性关系

即使自激振荡电路输出幅度和频率均稳定,电流也不可能与待测电容的容量成线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自激振荡电路输出幅度和频率均稳定,电流也不可能与待测电容的容量成线性关系。 ...

为什么?在1000pF以下的时候线性度是很好的,已经测试过,示波器、高精度电流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力电压也不稳定,谈何电容电流精密测量。

输入电容4000pF的时候,工作频率比0pF的时候低0.7KHz,不明白为什么频率会变低,只要电容值保持不变,激励电压和频率是保持不变的,电压波动在1mV以下,频率波动在0.1Hz以下

楼主:
这是测试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在1000pF以下的时候线性度是很好的,已经测试过,示波器、高精度电流表 ...

待测电容容量为零,电流并不为零——还有332k的电阻通过电流。
待测电容无穷大,电流也不可能为无穷大——还有两个105电容以及220欧电阻,NPN三极管。
由此,电流不可能与电容量成线性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电容4000pF的时候,工作频率比0pF的时候低0.7KHz,不明白为什么频率会变低,只要电容值保持不变,激 ...

自激振荡电路,振荡频率本来就随负载变化很厉害,输出电压幅度也随负载变化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待测电容容量为零,电流并不为零——还有332k的电阻通过电流。
待测电容无穷大,电流也不可能为无穷大— ...

呵呵,不要考虑极端,在电容变化范围内能保持线性就好。测试数据中,电容为0输出电流不是0,实际上电容也不可能绝对为0,必然会有一个初始值,把这个初始值当成0,然后开始变化,考虑的是电容的变化量和电流的变化量保持线性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激振荡电路,振荡频率本来就随负载变化很厉害,输出电压幅度也随负载变化很厉害。 ...

这是三十多年前的一个电路,原来的线性度就不是很好,我们现在要仿制一个产品,有一项实验要求不能使用数字电路,所以只能用这个纯模拟的电路,现在要改善一下让他的线性度好一点,如果有更好的电路的话那就实在太好了

网友C:
你这三极管放大后输出的线性根本就不可能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三极管放大后输出的线性根本就不可能很好

能不能具体说说

网友C:
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不是线性的

网友D:
相当于高通滤波器。 f《 截止频率时,电流基本与电容成线性,f 接近截止频率时,不存在与电容的线性关系,电流饱和。

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流和电容量,此电路中本来就不应该是线性关系。

恒定电压激力电容产生的电流,检测其电流,电流与容量是线性的。有一个条件,要在合适的频率下,把寄生参数除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恒定电压激力电容产生的电流,检测其电流,电流与容量是线性的。有一个条件,要在合适的频率下,把寄生参 ...

首先那个自激振荡器就没办法做到恒定电压恒定频率,其次楼主首帖电路中还有那么多附加的元器件,没办法线性。

网友E:
I=2πfCU,要保持I与C成线性关系,就要保证f和U的稳定性,显然要做到这一点,该电路是无法保证的,其实你可以用示波器测量次级变压器端电压在全量程是否不变来确认。目前给的建议是增大该电源的功率,尽量在4ma以内电压恒定

网友F:
原理上,T1参与了自激震荡,那T1副边的负载电流产生变化后,比如影响原边电流,也就影响力自激震荡的频率。所以这是这个电路不准的第一个原因。
想要解决频率稳定性,用32768Hz的晶振做个电路,然后加一级驱动电路驱动变压器。
就算不用晶振,用个RC震荡电路也好。加一级驱动电路隔离了以后,至少负载的变化不会影响震荡频率

网友F:
右边那个三极管,基极是不是应该串联一个电阻?该电阻应该远大于220ohm。否则原理上你这个整流电路就不可行。

网友G:
我感觉要用运放,  单个三极管不是线性的 , 而且易收到温湿度影响

楼主:
这个电路暂时还没有优化的办法,首先不能用运放,因为辐照试验运放抵抗不住,再就是工作温度最高达到160度,各种元件都会受影响,尤其是变压器,现在通过多段校准把线性度控制在要求的范围内,等后期真正做实验再看看数据变化多少吧

网友H:
电容大了,要求电流大。左边的33K电路有内阻,负载电流大了,内阻影响就大,输出电压就低了,电流自然就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