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使用热成像仪看电路板的短路问题--大家都用过吗?

楼主(2018-11-21):
今天看凤舞天的博客,学了一招,使用热成像仪检测电路板碰到的短路问题,大家平常是如何判断短路问题的呢?

原文附上。

一块新板子,辛辛苦苦焊接了很多器件,上电前却发现电源与地短路,而实际上电源与地是最容易短路的,因为到处都是铺地,一般碰到这个问题,大多数的方法是无奈之下一个个的把脚位密的器件拔掉,确认哪儿短路。但是碰到这些100个pin脚的ARM或者FPGA,重新焊接真的不情愿,毕竟辛辛苦苦焊好的,这个时候最希望的就是有一个仪器可以测量,但是长期以来没找到。

昨天我就碰到了一块新焊的板子出现电源与地短路问题,而年前也碰到一次,所以这一次的短路让我很发火,想着应该还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想了一下后,就想到了热成像仪,公司因为做电源,经常使用,于是拿了热成像仪,给短路的PCB的电源与地通低压恒流的直流电,限压1V,限流2A,之后用热成像仪看,最后在热成像仪上清晰的看到有电流流过的地方清晰的发热,根据这个发热轨迹很清晰的确认了短路点。当然这一点点热用手是感觉不到的,但是热成像仪可以很清晰的感应到,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

现在很多嵌入式板子,比如手机,平板,笔记本等都比较耗电,都需要考虑热设计,所以热成像仪很推荐使用,毕竟现在价格也不高了,2、3千元搞定,使用热成像仪就如同使用示波器一样使用,一个看波形,一个看热传递。

网友A:
热成像仪这个方法有创意。
碰到板子短路,都是通过将VCC线割断,用万用表通断档定位大概在哪一段短路,或者说那一个区域短路。

对于用热成像仪这个方法,有点疑问。
1.怎么确定合适的电流?大电流的时候很容易烧坏器件。
2.恒流是怎么做到的。我这边的电源,平时都是cv输出,要想做到cc输出,必须将输入电压设置得比较高,引起过流,电源才切换到cc模式。

也就是说除非在2A的时候,实际电压不到1V,才有可能将电源设置为1V,2A

楼主(点评):
电源上设置好电压的时候,可以设置限流的吧。

网友B:
最早的应用是用手机摄像头看红外发射器是否工作异常,也算一种热成像吧,另外,在电力电子上常用到热成像监测。

楼主(点评):
这个手机看红外,不算热吧?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不都是红外线么?热像仪不也是在红外波段成像么?

网友C:
这个方法在上家公司用过,确实很方便。不过现在都没用,因为现在没有设备

网友D:
热像仪现在也便宜了电工可以搞一个放手上

网友E:
有推荐的型号吗?鄙人是个工具控

网友F:
有道理,记得线路板用AOI检测不到短路之处,是用大电流去冲激烧断的,原理有类似之处,但此工具太高大上了的。普通工程师买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道理,记得线路板用AOI检测不到短路之处,是用大电流去冲激烧断的,原理有类似之处,但此工具太高大上了 ...

淘宝搜了下,也就两三千。

网友G(2022-03-17):
DIY一款600元的热成像电路板故障定位仪,这种效果怎么样?
https://bbs.21ic.com/icview-320599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