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75串口9正常配置无法启动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8-11-21):
       近期在项目中使用NUC975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在已经配置好串口9的情况下,无法进行收发工作,已经将串口配置为如下方式,PWM未配置。在未配置串口9的情况下,能够控制管脚拉高拉低。使用的内核版本为Linux-3.10.x。

经过在网上查找资料,发现此网友的博客:http://blog.51cto.com/whylinux/1903195 中提到了串口2的问题,受到启发,便去查看.config文件和
/drivers/tty/serial/nuc970_serial.c中的static int nuc970serial_pinctrl()这个函数中
发现.config配置文件中对于uart9的配置为CONFIG_NUC970_UART9_PD2,而在/dev/tty/serial/nuc970_serial.c中static int nuc970serial_pinctrl()这个函数中的uart9的配置为CONFIG_NUC970_UART9_PD1。基本确定问题所在。

知道了问题所在,具体的修改就很简单了,将static int nuc970serial_pinctrl()这个函数中的uart9的CONFIG_NUC970_UART9_PD1更改为CONFIG_NUC970_UART9_PD2,重新编译,问题解决。

makemenuconfig

makemenuconfig

楼主:
只需要看前面的步骤接可以了,第一次发帖上传了几张图,不知道为什么后面也有图片

网友A:
是重复传图了。端口的PIN配置错误。
前天用RTT也发现有个串口是配置错误。

网友B:
是的工具可能还是稍微有点BUG的

网友C:
软件工具不一定完全靠谱,常用的肯定不会有问题,不常用的配置可能会出错。

楼主:
仔细的看过大家的回复后,发现大家对于此问题的结论是软件工具出了问题,我想了一下,确实是存在这个可能的,因为我使用的是图形化配置界面menuconifg,虽然通过修改/drivers/tty/serial/nuc970_serial.c中的static int nuc970serial_pinctrl()这个函数中的CONFIG_NUC970_UART9_PD1,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config文件中的CONFIG_NUC970_UART9_PD2却是不知从何而来,所以以‘menuconfig源码’为关键字进行搜索,发现以下内容:
(不知道能不能看到)
打开第一条搜索内容:https://blog.csdn.net/runnerred/article/details/73842146,根据网友的方法发现了以下内容:

后续将对此进行更改,确认是否通过kconfig的内容也可以解决该问题,这个应该是原因所在,第一次只是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并不清楚CONFIG_NUC970_UART9_PD2怎么来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仔细的看过大家的回复后,发现大家对于此问题的结论是软件工具出了问题,我想了一下,确实是存在这个可能的 ...

已经确认,可以通过更改kconfig文件中的相关部分进行修改,配置后的.config文件也会对应的改变,不过需要在编译的时候再选择一次

网友D:
看来是工具本身有问题

网友:
之前使用的时候也发现这个问题,但是没有这么细致,当时留的串口多,就用其它口替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