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型偏置器

楼主(2018-11-21):
(无正文)

网友A:
RF:没有直流电压的RF端子
DC:外接电源
RF&DC:带直流电压的RF端子

网友B:
biasTee(T型偏置器)
内部结构如下图,两个输入(图中的1和3),一个输出(图中的2)。一个输入(DC脚,即3脚)接直流偏置,另一输入(RF脚,即1脚)加射频信号,输出就是经过偏置的射频信号了。
主要是拿来供电,如同它的名字T型的偏置器。比如大部分GPS有源天线里面都有LNA,他们要供电,但是你看有源天线只有RF Cable,并没有单独供电输入,就需要这个了
其中一种用途就是用来供电,另外DC端接地的话可以作为DC Block给隔离直流用。

T型偏置器为无源同轴元件,

主要用于需要向射频电路中注入直流电流或电压的场合。

T型偏置器的设计可满足向射频电路中注入直流电流而不影响通过主传输通路的射频信号。

T型偏置器用于需要直流电源为天线上的放大器或其他射频电路提供直流电源的场合。

产品名称中的“T”源自3个端口的形状,其通常为T型。

楼主(点评):
那我射频信号加直流信号后输出如何驱动LED?谢谢!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2脚处有电了,可接LED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假如我输入射频是频率1MHz,幅度从-2--2V,DC是电压为1V,那射频加DC就是-2---6V,也就是输入信号经T型偏置后,输入加倍再相加,是么?

网友A:
作用,举例,同轴电缆,通过电缆提供电源,同时传输RF信号。
比如CATV,电缆很长,中间有很多放大器,电源需要通过电缆传输。

网友B:
偏置器(Bi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