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单相全桥整流滤波电路

楼主(2018-11-21):
simulink仿真单相全桥整流电路,但滤波电容参数的选择不知道怎么选,求告知?

网友A:
我的一个电源设计里面,有关于输入滤波电解的完整计算。
https://bbs.21ic.com/icview-2578462-2-1.html
第34楼吧好像。自己去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一个电源设计里面,有关于输入滤波电解的完整计算。
https://bbs.21ic.com/icview-2578462-2-1.html
第3 ...

现在计算初级整流储能电容值:
设计为AC150V输入时候,锯齿波纹波幅度=60V,实际输入功率=785W。
可以计算出,纹波60V时候的导通角:sin Φ=(150*1.414-60)/150*1.414=152/212=0.717。
呵呵不用查表了,导通角=45°
放电时间=10mS*135/180=7.5mS。
电流=785/(152+30)=4.3A。
C=4.3A*7500uS/60=537uF。
实际采用270uf/450V 牛角电容2个。

锯齿波和放电时间不知道怎么求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计算初级整流储能电容值:
设计为AC150V输入时候,锯齿波纹波幅度=60V,实际输入功率=785W。
可以计 ...

锯齿波幅度,是自己定义的,而电容就是根据自己定义的锯齿波幅度算的。小功率时候,锯齿波可以定的小一点,大功率时候,锯齿波幅度定太小,意味着电解电容得非常大,而定太大,意味着输入纹波非常大,一般来说,220vAC输入时候,锯齿波50V-60V算比较大了。
放电时间?这里电解电容除了充电,就开始放电,放电时间当然就是周期信号-充电时间了。锯齿波幅度决定了充电导通角,通过反sin可以算出导通角,全波整流一个半正弦波是180°,时间是10mS,充电角度知道了,那么充电时间、放电时间不都出来了,这也看不明白?
至于放电电流,我们可以用峰值-谷地的平均值对负载进行平均计算,这个精度是有保证的。
然后根据电容放电公式C=I*T/V,就可以算出电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计算初级整流储能电容值:
设计为AC150V输入时候,锯齿波纹波幅度=60V,实际输入功率=785W。
可以计 ...

配上这个,应该能想明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锯齿波幅度,是自己定义的,而电容就是根据自己定义的锯齿波幅度算的。小功率时候,锯齿波可以定的小一点 ...

谢谢这么详细的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锯齿波幅度,是自己定义的,而电容就是根据自己定义的锯齿波幅度算的。小功率时候,锯齿波可以定的小一点 ...

现在还有一点不清楚,如实际采用270uf/450V ,电容值我知道怎么算,那450V电压是怎么得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还有一点不清楚,如实际采用270uf/450V ,电容值我知道怎么算,那450V电压是怎么得来的? ...

按照供电设备波动最大试验电压=AC270V
则最大峰值电压=270*1.414=382V。理论上用400V也可以过了,所以规格里面现在有270uF/400V。
但基于安全考虑,再稍微留点余量,不就是450V那一档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