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烧写] 请问怎么将hex文件通过jtag(xds510plus)下载到f28062板子上

楼主(2018-11-21):
求大侠相助,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只能安装高版本的CCS看看了  你用的什么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安装高版本的CCS看看了  你用的什么版本?

6.0版本,但ccs加载不了hex,我只有hex,楼主我该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6.0版本,但ccs加载不了hex,我只有hex,楼主我该怎么办

hex2000那个工具可以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6.0版本,但ccs加载不了hex,我只有hex,楼主我该怎么办

或者通过SCI接口   使用C2PROG工具烧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通过SCI接口   使用C2PROG工具烧写

c2prog也不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