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晶机auto bond报警bond head is clogged

楼主(2018-11-21):
892-06 asm的固晶机,手动模式可以固晶。auto bond模式第一个晶片可以bond,然后bond第二个的时候点完胶,然后焊头来回摆动几次没有吸晶bond,就报图片的故障了。停了之后再auto bond,也是第一个能焊,要焊第二个的时候,焊头来回摆动就报警了。
请问有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求教,谢谢了。

网友A:
看手册查错误代码或联系设备生产商。根据错误提示信息分析,推测可能是胶路堵塞或温度不合适导致胶粘性过大,亦或是推胶压力不足,也可能是相关传感器输出错误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