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回归初心】 小夜灯

楼主(2018-11-21):
                                                                             【回归初心】 小夜灯
      对于产品研究,研究现有产品是很必要步骤。在他人基础之上不断进行产品优化创新,才能推出更好产品。关于分析产品,那少不了对产品进行拆解、观察。

完整拆解过程与原理分析
      1、未拆。
           分析与评价:
           从外观来看,这是个比较简约的小夜灯。
           功能:小夜灯灯光柔和,在茫茫黑暗中,起到指引照明的作用。
           模式:自动模式、手动模式。自动模式小夜灯在光线较亮时自动关灯,夜晚自动亮。

                                                                             图一 外观图
      2、拆外壳。从这个图片来看你可能觉这线是不是有些长?!感觉还有些器件没有亮出?
           分析与评价:
           通过光敏电阻感光,改变阻值从而改变电流,调节灯亮度。

                                                                                    图二 内部正面电路图
         保险丝,这个电路保护器件,对于产品起到重要作用不言而喻。防止电流过大损坏电器,每个成熟产品都有。标有0.5A 220V丝印,让用户能都知道,有利检测修复。

                                                                                       图三 保险丝
         这要提到是零欧电阻。这个是单面板,对于电路连接来说提出较高要求,有些线因为连接困难需要利用零欧电阻充当跳线作用。
在产品中会经常看到零欧电阻,作用:
     1、在布线时,如果实在布不过去了,也可以加一个0欧的电阻

    2、 在高频信号下,充当电感或电容。(与外部电路特性有关)电感用,主要是解决EMC问题。如地与地,电源和IC Pin间。
    3、单点接地(指保护接地、工作接地、直流接地在设备上相互分开,各自成为独立系统。)
    4、 做保险丝用。由于PCB上走线的熔断电流较大,如果发生短路过流等故障时,很难熔断,可能会带来更大的事故。
                由于0欧电阻电流承受能力比较弱(其实0欧电阻也是有一定的电阻的,只是很小而已),过流时就先将0欧电阻熔断了,从而将电路断开, 防止了更大事故的发生。有时也会用一些阻值为零点几或者几欧的小电阻来做保险丝。不过不太推荐这样来用,但有些厂商为了节约成本,就用此将就了
   5、模拟地和数字地单点接地,只要是地,最终都要接到一起,然后入大地。如果不接在一起就是"浮地",存在压差,容易积累电荷,造成静电
地是参考0电位,所有电压都是参考地得出的,地的标准要一致,故各种地应短接在一起。人们认为大地能够吸收所有电荷,始终维持稳定,是最终的地参考点。
    引自百度。

                                                                              图四     零欧电阻图
       MB6S是一种整流桥,即将交流电转化为直流电。那个黑色器件为MB6S整流桥。

                                                                             图五  MB6S整流桥
     3、继续拆解内部,到此拆解完成。没错,相信你有经验,这些你想到了,电源部分器件都在这。线没有过长,维修需要这些才能拆开,不然拆开东西就坏了。
          分析与评价:
          反面器件有电阻,电容,拨动开关。大电阻起到限流作用,电容起到滤波。开关用于选择模式,是否自动调节光。

                                                                            图六 内部反面电路图
                                                                            产品正面图
产品鉴定,性价比评估
      雷士小夜灯官方介绍:
      防触电安全门
      插座在使用过程中容易被儿童接触从而导致触电。为插座增这道门,避免儿童因手指碰触导致触电。同时外壳采用阻燃防火材料,提高插座安全。
     三种模式自由切换
     常亮:不分昼夜,一直亮着。
     关闭:小夜灯为关闭。
     智能感应:天黑即亮,天亮即关。
     价格:39元

     个人认为这款产品还是相对不错,但价格方面有些贵。
对产品升级改进方案
      如果这小夜灯,能有USB充电接口就更好了。还有对于外形,需要小些,因为我使用过程发现这个产品将整个插座位置占了。
     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kzMDA2ODU0N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