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神经网络算法的概念学习方法应用实例

楼主(2018-11-21):
人工神经网络算法的概念学习方法应用实例,这里提供源码,希望大家下载好好学习。

楼主:
这是MATLAB源码文件,可以直接拿去就用的。下面附带一个其中的文件内容

%Perc1
%%===============
%%===============
%and of perceptron
%初始化、赋值
figure('name','训练过程图示','numbertitle','off');
P=[0 0 1 1;0 1 0 1];   T=[0 0 0 1];
[R,Q]=size(P);[S,Q]=size(T);
%W0=rands(S,R);    B0=rands(S,1);
[W0,B0]=rands(S,R);
disp_freq=1;                    %每训练一次,显示一次
max_epoch=str2num(max_epoch);                 %设置最大循环次数
TP=[disp_freq  max_epoch];      %给TP 赋值
%训练网络、修正权值
[W,B,epochs]=trainp(W0,B0,P,T,TP)
%绘制训练后的分类结果
plotpv(P,T);                   %在输入矢量空间绘制输入矢量和目标矢量的位置
axis([-1 2 -1 2])              %定义横坐标和纵坐标的长度
title('Input&output Graph');    %写图标题
xlabel('p1');                   %写横轴标题
ylabel('p2');                   %写纵轴标题
hold on                         %当前图形模式打开

plotpc(W0,B0);                     %绘制初始分类线

linehandle=findobj(gca,'type','line');
set(linehandle,'LineStyle','--','Color','r');   %设定初始分类线的线型和颜色

plotpc(W,B);                    %绘制最终分类线
hold off                        %关闭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