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Visual studio code 编码乱码怎么解决

楼主(2018-11-21):
刚才下载的一个文件发现这个问题,找不到设计编码的地方。

网友A:
1单击这里
2 再单击这里
3 软件会猜测你的编码,单击这里
然后就没乱码了

网友B:
还有个方法,使用Notepad++打开会自动选择编码的,然后你可以转换编码为UTF8就可以了。

网友C:
最小巧的Notepad,不知道那个有没有自动补齐功能。

网友:
多谢分享。还没用过这个功能,我都是英语注释。

网友D:
乱码都是因为编码格式,经常看有人发来的代码是乱码。其实如果一开始选择UTF8就好了,这个支持中英文。

网友E:
引用 网友A:
1单击这里

2 再单击这里

正解

网友F:
没想到编码种类这么多。

网友G:
UTF-8(8-bit Unicode Transformation Format)是一种针对Unicode的可变长度字符编码,又称万国码,由Ken Thompson于1992年创建。现在已经标准化为RFC 3629。UTF-8用1到6个字节编码Unicode字符。用在网页上可以统一页面显示中文简体繁体及其它语言(如英文,日文,韩文)。

网友G:
这个编码给力,UTF8,其他那些乱七八糟的编码可以统统抛弃了。

网友H:
这一类软件都可以修改或者转换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