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ADC测量负电压问题

楼主(2018-11-21):
求教各位大神,ADC如何测量负电压????

网友A:
先通过倒相电路把负压变成等幅值的正电压

网友B:
没法测量负电压,参考点最低就是地了。

可以先转为正电压,再检测

网友C:
用个运放倒相,运放单电源也可以输入负压,不过是反相输入才行

网友D:
方法有很多:1.用运放倒相输入端方式。2.用电量芯片也可以。

网友E:
这个要看你的负电压是多少了?是不是线性
举个例子:-5V-0V 信号采集
那么 给个基准电压5V 运放做加法 变为 0-5V 然后进AD
输入信号灵活 电阻分压  基准电压不一定是5V 可以选其他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没法测量负电压,参考点最低就是地了。

你看看ad7606手册,会颠覆你的认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看看ad7606手册,会颠覆你的认识

是的,我这句话不严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输入负电压的。

网友G(2018-12-22):
有比较多的ADC还是可以测量相对于参考地的负电压的,例如sigma-delta ADC。但该电压一般不能低于-200mV,否则会通过内部的ESD管形成漏电,导致测量不准。如果是有共模的差分形式负电压那更是没问题了,具体还要看ADC的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比较多的ADC还是可以测量相对于参考地的负电压的,例如sigma-delta ADC。但该电压一般不能低于-200mV,否 ...

请问有合适的24位的ADC推荐么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问有合适的24位的ADC推荐么

很多的,例如AD7190或者ADS1232,国产的有HX711或者HX712。

网友H:
整体抬高电压,全部为正
或都用可以直接测量负电压的ADC(确实有,但一般很贵)

网友I(2019-01-23):
在输入端加运放,运放加直流偏置

网友J(2024-01-31):
引用 网友G:
很多的,例如AD7190或者ADS1232,国产的有HX711或者HX712。

因为 fully compatible. 板子拿来,换个芯片,性能更佳。MCU不用改 c code。

平替ADI芯片
SIG7190 平替 AD7190
SIG7192 平替 AD7192
SIG7193 平替 AD7193

平替TI芯片
SIG1230A 平替 ADS1230 (20-bit)
SIG1232A 平替 ADS1232 (24-bit)

平替Cirrus Logic芯片
SIG5532B 平替 CS5532BS(32-bit)
SIG5534B 平替 CS5534BS(32-bit)
SIG5532A 平替 CS5532AS(24-bit)
SIG5534A 平替 CS5534AS(24-bit)
SIG5530 平替 CS5530 (24-bit)
SIG5530B 平替 CS5530(32-bit)

平替ADI芯片
SIG7792 平替 AD7792
SIG7793 平替 AD7793
SIG7794 平替 AD7794
SIG7795 平替 AD7795
SIG7796 平替 AD7796
SIG7797 平替 AD7797
SIG7798 平替 AD7798
SIG7799 平替 AD7799

功能替代TI芯片
SIG24130/SIG24131/SIG24132 替代 ADS1220、ADS1247、ADS1248
SIG16130/SIG16131/SIG16132 替代 ADS1120、ADS1147、ADS1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