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77S lauchpad烧录报错Failed CPU Reset,是芯片锁住了吗?

楼主(2018-11-21):
    请教各位高手,本人使用的是红色的那款F28377S lauchpad,在烧录已经成功烧录过几次的程序时,出现了以下错误。经过与前辈的讨论,认为可能是芯片自锁了,如果芯片自锁了,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有什么方法解决?十分感谢!

    注,曾经做过的操作:
1、曾把JP1、JP2短路帽拿掉后用曾在J1、TP22之间短暂加过3.3V的辅助电源。
2、报错后按下reset按钮再烧录依然报错。
3、烧录时应该没有掉电。

C28xx_CPU1: Failed CPU Reset: (Error -1137 @ 0x6) Device is held in reset. Take the device out of reset,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Emulation package 7.0.100.0)
C28xx_CPU1: Trouble Reading Register PC: (Error -1137 @ 0x0) Device is held in reset. Take the device out of reset,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Emulation package 7.0.100.0)
C28xx_CPU1: GEL: Error while executing OnReset(1): Internal error while writing 0x0005FB00@Data
         at *((int *) 0x5FB00)=0 [f28377s.gel:28]
         at OnReset(1)
C28xx_CPU1: Trouble Writing Memory Block at 0x5fb00 on Page 0 of Length 0x2: (Error -1137 @ 0x6) Device is held in reset. Take the device out of reset,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Emulation package 7.0.100.0)
C28xx_CPU1: Error occurred during flash operation: Target failed to write 0x5FB00@Program
C28xx_CPU1: Trouble Writing Memory Block at 0x5f800 on Page 1 of Length 0x2: (Error -1137 @ 0x5F802) Device is held in reset. Take the device out of reset,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Emulation package 7.0.100.0)
C28xx_CPU1: Error occurred during flash operation: Target failed to write 0x0005F800@Data
C28xx_CPU1: Trouble Writing Memory Block at 0x5fb00 on Page 0 of Length 0x2: (Error -1137 @ 0x6) Device is held in reset. Take the device out of reset,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Emulation package 7.0.100.0)
C28xx_CPU1: Error occurred during flash operation: Target failed to write 0x5FB00@Program
C28xx_CPU1: Trouble Writing Memory Block at 0x5f800 on Page 1 of Length 0x2: (Error -1137 @ 0x5F802) Device is held in reset. Take the device out of reset,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Emulation package 7.0.100.0)
C28xx_CPU1: Error occurred during flash operation: Target failed to write 0x0005F800@Data
C28xx_CPU1: Failed CPU Reset: (Error -1137 @ 0x0) Device is held in reset. Take the device out of reset,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Emulation package 7.0.100.0)
C28xx_CPU1: Trouble Reading Register PC: (Error -1137 @ 0x0) Device is held in reset. Take the device out of reset,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Emulation package 7.0.100.0)
C28xx_CPU1: GEL: Error while executing OnReset(1): Internal error while writing 0x0005FB00@Data
         at *((int *) 0x5FB00)=0 [f28377s.gel:28]
         at OnReset(1)
C28xx_CPU1: Loader: One or more sections of your program falls into a memory region that is not writable.  These regions will not actually be written to the target.  Check your linker configuration and/or memory map.
C28xx_CPU1: File Loader: Verification failed: Values at address 0x82000@program do not match Please verify target memory and memory map.
C28xx_CPU1: GEL: File: F:\ti\controlSUITE\device_support\F2837xS\v200\F2837xS_examples_Cpu1\epwm_up_aq\cpu01\ccs\CPU1_FLASH\epwm_up_aq_cpu01.out: a data verification error occurred, file load failed.

网友A:
这个问题不是锁住。是板载仿真器不能复位c2000
建议你先检查下相关的电路,观察下复位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不是锁住。是板载仿真器不能复位c2000
建议你先检查下相关的电路,观察下复位波形 ...

检查了XRSN pin的信号,一直是接近于0。是不是想办法把它拉高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检查了XRSN pin的信号,一直是接近于0。是不是想办法把它拉高就可以了。

先检查下什么原因吧。之前能正常使用,现在不正常了肯定是有原因的。你有没有改板子的电路什么的?或者外接什么硬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下什么原因吧。之前能正常使用,现在不正常了肯定是有原因的。你有没有改板子的电路什么的?或者外 ...

用的是ti的板子,板子的电路也没有改过。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因为复位脚一直是低电平,使得芯片一直处于reset状态。
而我猜测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如上面所说的,在尝试使用辅助电流源替代USB供电时损坏了芯片(可能只是逻辑上的损坏?),使得芯片的复位脚锁在了低电平。参考论坛里其他帖子里的情况,可能只能更换芯片来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是ti的板子,板子的电路也没有改过。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因为复位脚一直是低电平,使得芯片一直处于res ...

有没有另外的仿真器?不用板载仿真器用另外的仿真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另外的仿真器?不用板载仿真器用另外的仿真器试试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是用这些试试吗?还是说换掉properties/connection里的TI XDS100v2 USB Debug Probe?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是用这些试试吗?还是说换掉properties/connection里的TI XDS100v2 USB Debug Probe? ...

不是的。前面不是说板载仿真器不能复位mcu吗?这种情况也不能排除板载仿真器有问题的。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前面不是说板载仿真器不能复位mcu吗?这种情况也不能排除板载仿真器有问题的。

你的问题解决了 ...

没有解决,现在在考虑把芯片拿下来看看是不是复位脚附近外围电路的问题。
请教我一下怎么在CCS里选择其他仿真器?是在ccxml文件里选择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解决,现在在考虑把芯片拿下来看看是不是复位脚附近外围电路的问题。
请教我一下怎么在CCS里选择其他 ...

这会用的pc上没有ccs,在网上找了一个msp430配置仿真器的,你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