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例教程]
【M0】 MG32F02A 学习笔记⑳ IIC从机模式

楼主(2018-11-22):
     上回我们说到了MG32F02A的IIC主机的使用。帖子详情:https://bbs.21ic.com/icview-2588642-1-1.html

      这次该说从机了。

      其实从机与主机区别不大,只是在初始化多一小段代码

#include "MG32x02z_DRV.H"
#include "iic.h"
#include <stdio.h>

I2C_Struct* I2Cx;

typedef uint8_t u8;
typedef uint16_t u16;
typedef uint32_t u32;
typedef uint64_t u64;

#define URTX URT0
#define MYBINARYIMAGE2_LENGTH 20

I2C_HandleTypeDef gSI2C0_Handle;
I2C_HandleTypeDef gSI2C1_Handle;

uint8_t SendBuf[MYBINARYIMAGE2_LENGTH]={0};//__attribute__((at(0x20001000)));
//uint8_t RcvBuf[MYBINARYIMAGE2_LENGTH] __attribute__((at(0x20003800)));
uint8_t const String0[] = {"X"};
uint8_t lDataBuffer[80];

void CSC_Init (void)
{
        CSC_PLL_TyprDef CSC_PLL_CFG;

  UnProtectModuleReg(MEMprotect);             // Setting flash wait state
  MEM_SetFlashWaitState(MEM_FWAIT_ONE);        // 50MHz> Sysclk >=25MHz
  ProtectModuleReg(MEMprotect);

  UnProtectModuleReg(CSCprotect);
        CSC_CK_APB_Divider_Select(APB_DIV_1);        // Modify CK_APB divider        APB=CK_MAIN/1
        CSC_CK_AHB_Divider_Select(AHB_DIV_1);        // Modify CK_AHB divider        AHB=APB/1

        /* CK_HS selection */
        CSC_IHRCO_Select(IHRCO_12MHz);                        // IHRCO Sel 12MHz
        CSC_IHRCO_Cmd(ENABLE);
        while(CSC_GetSingleFlagStatus(CSC_IHRCOF) == DRV_Normal);
        CSC_ClearFlag(CSC_IHRCOF);
        CSC_CK_HS_Select(HS_CK_IHRCO);                        // CK_HS select IHRCO

        /* PLL */
        /**********************************************************/
        CSC_PLL_CFG.InputDivider=PLLI_DIV_2;        // 12M/2=6M
        CSC_PLL_CFG.Multiplication=PLLIx16;                // 6M*16=96M
        CSC_PLL_CFG.OutputDivider=PLLO_DIV_2;        // PLLO=96M/2=48M
        CSC_PLL_Config(&CSC_PLL_CFG);
        CSC_PLL_Cmd(ENABLE);
        while(CSC_GetSingleFlagStatus(CSC_PLLF) == DRV_Normal);
        CSC_ClearFlag(CSC_PLLF);
        /**********************************************************/

        /* CK_MAIN */
        CSC_CK_MAIN_Select(MAIN_CK_HS);

        /* Configure ICKO function */

        /* Configure peripheral clock */
        CSC_PeriphProcessClockSource_Config(CSC_I2C0_CKS, CK_APB);
        CSC_PeriphProcessClockSource_Config(CSC_UART0_CKS, CK_APB);
        CSC_PeriphOnModeClock_Config(CSC_ON_I2C0,ENABLE);
        CSC_PeriphOnModeClock_Config(CSC_ON_UART0,ENABLE);
        CSC_PeriphOnModeClock_Config(CSC_ON_PortB,ENABLE);
        CSC_PeriphOnModeClock_Config(CSC_ON_PortE,ENABLE);

  ProtectModuleReg(CSCprotect);

}

void I2C0_ByteMode_Slave_Init(void)
{
    I2C_InitTypeDef SI2C0_Init;

    SI2C0_Init.Instance = I2C0;
    SI2C0_Init.CK_I2C_PR_Frequency = 12000000;
    SI2C0_Init.SCL_Clock = 400000;
    I2C_ByteMode_Init(&SI2C0_Init);
    gSI2C0_Handle.Instance = I2C0;
    printf("I2C_SlaveDeviceReady\n\r");

                Set_STA_STO_AA_001(I2C0);

}

DRV_Return I2C_ByteMode_Init(I2C_InitTypeDef *SI2C)
{
//    PIN_InitTypeDef PINX_InitStruct;
    uint16_t lI2C_Pre = 1;
    uint16_t lI2C_DIV = 1;
    uint16_t lI2C_HT_LT = 0;
    uint16_t lI2C_LT;
    uint16_t lI2C_HT;
                PIN_InitTypeDef PINX_InitStruct;
    //===== Check I2C Busy =====//
    if(__I2C_GetFlagStatus(SI2C->Instance, I2C_FLAG_BUSYF))
        return DRV_Busy;

    __I2C_Disable(SI2C->Instance);

//    //===== GPIO Initial =====//
//      //===== CSC for GPIO Config =====//
    UnProtectModuleReg(CSCprotect);                                             // Unprotect CSC module
    CSC_PeriphOnModeClock_Config(CSC_ON_PortB, ENABLE);                                    // Enable PortB clock

    ProtectModuleReg(CSCprotect);                                               // protect CSC module

//      //===== GPIO Config =====//
    PINX_InitStruct.PINX_Mode                      = PINX_Mode_OpenDrain_O;//PINX_Mode_Digital_I;            // Pin select pusu pull mode
    PINX_InitStruct.PINX_PUResistant        = PINX_PUResistant_Enable;         // Enable pull up resistor
    PINX_InitStruct.PINX_Speed              = PINX_Speed_High;
    PINX_InitStruct.PINX_OUTDrive           = PINX_OUTDrive_Level0;             // Pin output driver full strength.
    PINX_InitStruct.PINX_FilterDivider      = PINX_FilterDivider_Bypass;        // Pin input deglitch filter clock divider bypass
    PINX_InitStruct.PINX_Inverse            = PINX_Inverse_Disable;             // Pin input data not inverse
    PINX_InitStruct.PINX_Alternate_Function = 2;                                // Pin AFS = 2

    if(SI2C->Instance == I2C0)
    {
    GPIO_PinMode_Config(PINB(10),&PINX_InitStruct);                                            // I2C0 SCL setup at PB10
    GPIO_PinMode_Config(PINB(11),&PINX_InitStruct);                         // I2C0 SDA setup at PB11

//       GPIO_PinMode_Config(PINC(4),&PINX_InitStruct);                          // I2C0 SCL setup at PC4
//       GPIO_PinMode_Config(PINC(5),&PINX_InitStruct);                          // I2C0 SDA setup at PC5

//       GPIO_PinMode_Config(PINC(8),&PINX_InitStruct);                          // I2C0 SCL setup at PC8
//       GPIO_PinMode_Config(PINC(9),&PINX_InitStruct);                          // I2C0 SDA setup at PC9

//       GPIO_PinMode_Config(PIND(5),&PINX_InitStruct);                          // I2C0 SCL setup at PD5
//       GPIO_PinMode_Config(PIND(6),&PINX_InitStruct);                          // I2C0 SDA setup at PD6

//       GPIO_PinMode_Config(PINE(0),&PINX_InitStruct);                          // I2C0 SCL setup at PE0
//       GPIO_PinMode_Config(PINE(1),&PINX_InitStruct);                          // I2C0 SDA setup at PE1
    }

    if(SI2C->Instance == I2C1)
    {
        GPIO_PinMode_Config(PINC(10),&PINX_InitStruct);                         // I2C1 SCL setup at PC10
        GPIO_PinMode_Config(PINC(11),&PINX_InitStruct);                         // I2C1 SDA setup at PC11

        GPIO_PinMode_Config(PIND(8),&PINX_InitStruct);                          // I2C1 SCL setup at PD8
        GPIO_PinMode_Config(PIND(9),&PINX_InitStruct);                          // I2C1 SDA setup at PD9

        GPIO_PinMode_Config(PINE(2),&PINX_InitStruct);                          // I2C1 SCL setup at PE2
        GPIO_PinMode_Config(PINE(3),&PINX_InitStruct);                          // I2C1 SDA setup at PE3
    }

    //===== I2C Initial =====//
      //=== CSC for I2C Config ===//
    UnProtectModuleReg(CSCprotect);                                             // Unprotect CSC module
    if(SI2C->Instance == I2C0)

        CSC_PeriphOnModeClock_Config(CSC_ON_I2C0, ENABLE);                      // Enable I2C0 module clock
    if(SI2C->Instance == I2C1)
        CSC_PeriphOnModeClock_Config(CSC_ON_I2C1, ENABLE);                      // Enable I2C1 module clock
    ProtectModuleReg(CSCprotect);                                               // protect CSC module

      //=== I2C Config ===//
    //===== I2C Output Clock Config =====//
    // CK_I2C_PR
    // SCL Output Clock
    // HT + LT, <= 32 >=9, CK_I2C_PR / SCL Clock / Prescaler / DIV

    do{
        lI2C_HT_LT = SI2C->CK_I2C_PR_Frequency / SI2C->SCL_Clock / lI2C_Pre / lI2C_DIV;
        if((lI2C_HT_LT >= 32) || (lI2C_HT_LT <=9))
        {
            lI2C_Pre ++;
            if(lI2C_Pre > 8)
            {
                lI2C_Pre = 1;
                lI2C_DIV ++;
            }
        }
    }while((lI2C_HT_LT >= 32) || (lI2C_HT_LT <=9));

    lI2C_LT = (lI2C_HT_LT >> 1);
    lI2C_HT = lI2C_HT_LT - lI2C_LT;

    __I2C_SetClockSource(SI2C->Instance, I2C_CLK_SRC_PROC);
    __I2C_SetClockPrescaler(SI2C->Instance, lI2C_Pre - 1);
    __I2C_SetClockDivider(SI2C->Instance, lI2C_DIV - 1);
    __I2C_SetSCLHighTime(SI2C->Instance, lI2C_HT - 1);
    __I2C_SetSCLLowTime(SI2C->Instance, lI2C_HT - 1);

    //===== I2C Opration Mode Config =====//
    __I2C_GeneralCallAddress_Disable(SI2C->Instance);
    __I2C_SlaveAddressDetect_Enable(SI2C->Instance, (I2C_SADR_1 | I2C_SADR_2));
    I2C_SetSlaveAddress(I2C0, I2C_SADR_1, 0xA0);
                I2C_SetSlaveAddress(I2C0, I2C_SADR_2, 0x05);
    //===== I2C Interrupt Config =====//
    if(SI2C->Instance == I2C0)
    {
        NVIC_EnableIRQ(I2C0_IRQn);
        NVIC_SetPriority(I2C0_IRQn, 1);                                         // Suggest SYSTICK Priority = 0
                                                                                //           Other Priority > 0
    }

    if(SI2C->Instance == I2C1)
    {
        NVIC_EnableIRQ(I2Cx_IRQn);
        NVIC_SetPriority(I2Cx_IRQn, 1);                                         // Suggest SYSTICK Priority = 0
                                                                                //           Other Priority > 0
    }

    __I2C_ITEA_Disable(SI2C->Instance);
    __I2C_IT_Disable(SI2C->Instance, (I2C_IT_TMOUT | I2C_IT_EVENT | I2C_IT_ERR | I2C_IT_BUF | I2C_IT_WUP));

    __I2C_IT_Enable(SI2C->Instance, ( I2C_IT_EVENT ));
    __I2C_ITEA_Enable(SI2C->Instance);

    //===== I2C Timeout Config =====//
    __I2C_TMO_Disable(SI2C->Instance);
    __I2C_SetTimeOutClockSource(SI2C->Instance, I2C_TMO_CKS_DIV64);
    __I2C_SetTimeOutDetectionMode(SI2C->Instance, I2C_TMO_MDS_GENERAL);
    __I2C_SetTimeOutCount(SI2C->Instance, I2C_TMO_MDS_GENERAL);

    //===== I2C Enable =====//
    __I2C_Enable(SI2C->Instance);
        //        I2Cx->CR0.B[0] |= I2C_CR0_BUF_EN_enable_b0;
    return DRV_Success;
}

void I2C_Delay(uint32_t Delay)
{
        int i;
           while(i*10)
   {
     i--;
   }

}

DRV_Return I2C_IsDeviceReady(I2C_HandleTypeDef *SI2C, uint16_t DevAddress, uint32_t Trials)
{
//-----Check I2C Busy ------------------
    if(__I2C_GetFlagStatus(SI2C->Instance, I2C_FLAG_BUSYF) != CLR)
        return DRV_Busy;

//-----Set_Config-----------------------
    SI2C->State.W = 0;
    SI2C->SlaveAddress = DevAddress & 0xFFFE;
    SI2C->pData = 0x00000000;
    SI2C->Count = 0;
    SI2C->Control.W = I2C_XferNext_STOP;

//-----Start----------------------------
    do{
        SI2C->State.W = 0;
        Set_STA_STO_AA_100(SI2C->Instance);
        do{
            I2C_ByteMode_Handle(SI2C);
        }while(SI2C->State.MBit.Done == 0);

        if((SI2C->State.W & (I2C_State_BusError | \
                                   I2C_State_ArbitrationLost | \
                                   I2C_State_NACK)) == 0)
            return DRV_Success;

        I2C_Delay(1);

    }while(-- Trials > 0);

    return DRV_Failure;
}

void I2C_ByteMode_Handle(I2C_HandleTypeDef *SI2C)
{
    uint8_t lState;

    if(__I2C_GetStateFlag(SI2C->Instance) == 0)
        return;

    lState = __I2C_GetStatusCode(SI2C->Instance);
    switch(lState){
        case 0x00:  // Bus Error
            SI2C->State.W |= I2C_State_BusError | \
                                   I2C_State_Done;;
            break;

        case 0x08:  // SLA+W sent and ACK received
        case 0x10:  // Repeated start condition
            Set_STA_STO_AA_000(SI2C->Instance);
            __I2C_SendSBUF(SI2C->Instance, ((uint8_t)SI2C->SlaveAddress));
            break;

        case 0x18:  // MT SLA+W sent and ACK received
        case 0x28:  // MT DATA sent and ACK received
            if(SI2C->Count == 0)
            {
                Set_STA_STO_AA_010(SI2C->Instance);
                __I2C_ClearStateFlag(SI2C->Instance);
                while(__I2C_GetStatusCode(SI2C->Instance) == lState);
                lState = __I2C_GetStatusCode(SI2C->Instance);
                SI2C->State.W |= I2C_State_Done;
                return;
            }
            __I2C_SendSBUF(SI2C->Instance, ((uint8_t)*SI2C->pData));
            SI2C->pData ++;
            SI2C->Count --;
            break;

        case 0x20:  // MT SLA+W sent NACK received
        case 0x30:  // MT DATA sent NACK received
        case 0x48:  // MR SLA+R sent NACK received
            Set_STA_STO_AA_010(SI2C->Instance);
            __I2C_ClearStateFlag(SI2C->Instance);
            while(__I2C_GetStatusCode(SI2C->Instance) == lState);
            lState = __I2C_GetStatusCode(SI2C->Instance);
            SI2C->State.W |= I2C_State_NACK | \
                                   I2C_State_Done;
            return;

        case 0x38:  // Arbitration lost
            Set_STA_STO_AA_000(SI2C->Instance);
            SI2C->State.W |= I2C_State_ArbitrationLost | \
                                   I2C_State_Done;
            break;

        case 0x40:  // SLA+R sent and ACK received
            Set_STA_STO_AA_001(SI2C->Instance);
        case 0x50:  // Data Received and ACK sent
            if(SI2C->Count <= 1)
                Set_STA_STO_AA_000(SI2C->Instance);
            *SI2C->pData = __I2C_ReceiveSBUF(SI2C->Instance);
            SI2C->Count--;
            SI2C->pData++;
            break;

        case 0x58:  // Data Received and NACK sent
            if((SI2C->Control.W & I2C_XferNext_Mask) == I2C_XferNext_RepeatStart)
                Set_STA_STO_AA_100(SI2C->Instance);
            else
                Set_STA_STO_AA_010(SI2C->Instance);

            SI2C->State.W |= I2C_State_Done;
            break;

//-------------------------------------
        case 0x60:  // Own SLA+W has bee Received ACK has been returned

        case 0x68:  // Arbitration lost in SLA+R/W as master,
                    // Own SLA+W has been Received ACK has bee returned

        case 0x70:  // General Call address has been received ACK has been returned

        case 0x78:  // Arbitration lost in SLA+R/W as master,
                    // General Call address has been received ACK has been returned

        case 0x80:  // Data byte has been received ACK has been return

        case 0x88:  // Data byte has been received Not ACK has been return

        case 0x90:  // Previously address with General Call address
                    // Data byte has been received ACK has been return

        case 0x98:  // Previously address with General Call address
                    // Data byte has been received Not ACK has been return

        case 0xA0:  // A STOP or repeated START has been received while will addressed as SLV/REC

        case 0xA8:  // Own SLA+R has bee Received ACK has been returned

        case 0xB0:  // Arbitration lost in SLA+R/W as master,
                    // Own SLA+R has been Received ACK has bee returned

        case 0xB8:  // Data byte in SIDAT has been transmitted ACK has been received

        case 0xC0:  // Data byte or Last data byte in SIDAT has been transmitted Not ACK has been received

        case 0xC8:  // Last Data byte in SIDAT has been transmitted ACK has been received

        case 0xD0:
        case 0xD8:
        case 0xE0:
        case 0xE8:
        case 0xF0:

        case 0xF8:  // Bus Idle

        default:
            break;
    }
    __I2C_ClearStateFlag(SI2C->Instance);
    while(__I2C_GetStateFlag(SI2C->Instance) != 0);
}

DRV_Return I2C_ByteMode_SlaveTransmit(I2C_HandleTypeDef *SI2C, uint16_t DevAddress, uint8_t *pData, uint16_t Lenth)
{
//-----Check----------------------------
    if(__I2C_GetFlagStatus(SI2C->Instance, I2C_FLAG_BUSYF) != CLR)
        return DRV_Busy;

//-----Set_Config-----------------------
    SI2C->State.W = 0;
    SI2C->SlaveAddress = DevAddress & 0xFFFE;
    SI2C->pData = pData;
    SI2C->Count = Lenth;
    SI2C->Control.W = I2C_XferNext_STOP;

//-----Start----------------------------
    Set_STA_STO_AA_100(SI2C->Instance);
    do{
        I2C_ByteMode_Handle(SI2C);
    }while(SI2C->State.MBit.Done == 0);

    if((SI2C->State.W & (I2C_State_BusError | \
                               I2C_State_ArbitrationLost | \
                               I2C_State_NACK)) != 0)
        return DRV_Failure;

    return DRV_Success;
}

DRV_Return I2C_ByteMode_SlaveReceive(I2C_HandleTypeDef *SI2C, uint16_t DevAddress, uint8_t *pData, uint16_t Lenth)
{
//-----Check----------------------------
    if(__I2C_GetFlagStatus(SI2C->Instance, I2C_FLAG_BUSYF) != CLR)
        return DRV_Busy;

//-----Set_Config-----------------------
    SI2C->State.W = 0;
    SI2C->SlaveAddress = DevAddress | 0x0001;
    SI2C->pData = pData;
    SI2C->Count = Lenth;
    SI2C->Control.W = I2C_XferNext_STOP;

//-----Start----------------------------
    Set_STA_STO_AA_100(SI2C->Instance);
    do{
        I2C_ByteMode_Handle(SI2C);
    }while(SI2C->State.MBit.Done == 0);

    if((SI2C->State.W & (I2C_State_BusError | \
                               I2C_State_ArbitrationLost | \
                               I2C_State_NACK)) != 0)
        return DRV_Failure;

    return DRV_Success;

}

void Sample_URT0_Init(void)
{
    URT_BRG_TypeDef  URT_BRG;
    URT_Data_TypeDef DataDef;
            PIN_InitTypeDef PINX_InitStruct;
    //==Set CSC init
    //MG32x02z_CSC_Init.h(Configuration Wizard)
    //Select CK_HS source = CK_IHRCO
    //Select IHRCO = 11.0592M
    //Select CK_MAIN Source = CK_HS
    //Configure PLL->Select APB Prescaler = CK_MAIN/1
    //Configure Peripheral On Mode Clock->Port B/URT0 = Enable
    //Configure Peripheral On Mode Clock->URT0->Select URT0_PR Source = CK_APB(11.0592)

    //==Set GPIO init
    //MG32x02z_GPIO_Init.h(Configuration Wizard)->Use GPIOB->Pin8/9
    //GPIO port initial is 0xFFFF
    //Pin8 mode is PPO/Pin9 mode is ODO
    //Pin8/9 pull-up resister Enable
    //Pin8/9 function URT0_TX/RX
          PINX_InitStruct.PINX_Mode                                 = PINX_Mode_PushPull_O;                  // Pin select Push Pull mode
        PINX_InitStruct.PINX_PUResistant                 = PINX_PUResistant_Enable;          // Enable pull up resistor
        PINX_InitStruct.PINX_Speed                                   = PINX_Speed_Low;
        PINX_InitStruct.PINX_OUTDrive                         = PINX_OUTDrive_Level0;                 // Pin output driver full strength.
        PINX_InitStruct.PINX_FilterDivider                   = PINX_FilterDivider_Bypass;        // Pin input deglitch filter clock divider bypass
        PINX_InitStruct.PINX_Inverse                         = PINX_Inverse_Disable;                 // Pin input data not inverse
        PINX_InitStruct.PINX_Alternate_Function  = 3;                                // Pin AFS = URT0_TX
        GPIO_PinMode_Config(PINB(8),&PINX_InitStruct);                                                          // TXD at PB8

        PINX_InitStruct.PINX_Mode                                 = PINX_Mode_OpenDrain_O;                 // Pin select Open Drain mode
        PINX_InitStruct.PINX_Alternate_Function  = 3;                                // Pin AFS = URT0_RX
        GPIO_PinMode_Config(PINB(9),&PINX_InitStruct);                                                          // RXD at PB9

    //=====Set Clock=====//
    //---Set BaudRate---//
    URT_BRG.URT_InteranlClockSource = URT_BDClock_PROC;
    URT_BRG.URT_BaudRateMode = URT_BDMode_Separated;
    URT_BRG.URT_PrescalerCounterReload = 0;                        //Set PSR
    URT_BRG.URT_BaudRateCounterReload = 3;                        //Set RLR
    URT_BaudRateGenerator_Config(URTX, &URT_BRG);                    //BR115200 = f(CK_URTx)/(PSR+1)/(RLR+1)/(OS_NUM+1)
    URT_BaudRateGenerator_Cmd(URTX, ENABLE);                    //Enable BaudRateGenerator
    //---TX/RX Clock---//
    URT_TXClockSource_Select(URTX, URT_TXClock_Internal);        //URT_TX use BaudRateGenerator
    URT_RXClockSource_Select(URTX, URT_RXClock_Internal);        //URT_RX use BaudRateGenerator
    URT_TXOverSamplingSampleNumber_Select(URTX, 25);                //Set TX OS_NUM
    URT_RXOverSamplingSampleNumber_Select(URTX, 25);                //Set RX OS_NUM
    URT_RXOverSamplingMode_Select(URTX, URT_RXSMP_3TIME);
    URT_TX_Cmd(URTX, ENABLE);                                    //Enable TX
    URT_RX_Cmd(URTX, ENABLE);                                    //Enable RX

    //=====Set Mode=====//
    //---Set Data character config---//
    DataDef.URT_TX_DataLength  = URT_DataLength_8;
    DataDef.URT_RX_DataLength  = URT_DataLength_8;
    DataDef.URT_TX_DataOrder   = URT_DataTyped_LSB;
    DataDef.URT_RX_DataOrder   = URT_DataTyped_LSB;
    DataDef.URT_TX_Parity      = URT_Parity_No;
    DataDef.URT_RX_Parity      = URT_Parity_No;
    DataDef.URT_TX_StopBits    = URT_StopBits_1_0;
    DataDef.URT_RX_StopBits    = URT_StopBits_1_0;
    DataDef.URT_TX_DataInverse = DISABLE;
    DataDef.URT_RX_DataInverse = DISABLE;
    URT_DataCharacter_Config(URTX, &DataDef);
    //---Set Mode Select---//
    URT_Mode_Select(URTX, URT_URT_mode);
    //---Set DataLine Select---//
    URT_DataLine_Select(URTX, URT_DataLine_2);

    //=====Set Error Control=====//
    // to do...

    //=====Set Bus Status Detect Control=====//
    // to do...

    //=====Set Data Control=====//
    URT_RXShadowBufferThreshold_Select(URTX, URT_RXTH_1BYTE);
    URT_IdlehandleMode_Select(URTX, URT_IDLEMode_No);
    URT_TXGaudTime_Select(URTX, 0);

    //=====Enable URT Interrupt=====//
    URT_IT_Cmd(URTX, URT_IT_RX, ENABLE);
    URT_ITEA_Cmd(URTX, ENABLE);
    NVIC_EnableIRQ(URT0_IRQn);

    //=====Enable URT=====//
    URT_Cmd(URTX, ENABLE);

        //==See MG32x02z_URT0_IRQ.c when interrupt in
}

int fputc(int ch,FILE *f)
{

        URT_SetTXData(URTX,1,ch);
        while(URT_GetITSingleFlagStatus(URTX,URT_IT_TC)==DRV_UnHappened);
        URT_ClearITFlag(URTX,URT_IT_TC);

        return ch;
}

void UartSendByte(int ch)
{

        URT_SetTXData(URTX,1,ch);
        while(URT_GetITSingleFlagStatus(URTX,URT_IT_TC)==DRV_UnHappened);
        URT_ClearITFlag(URTX,URT_IT_TC);

}

void DMA_Init(void)
{
         DMA_BaseInitTypeDef DMATestPattern;

    // ------------------------------------------------------------------------
    // 1.Enable DMA
    DMA_Cmd(ENABLE);

    // ------------------------------------------------------------------------
    // 2.Enable Channel0
    DMA_Channel_Cmd(DMAChannel0, ENABLE);

    // ------------------------------------------------------------------------
    DMA_BaseInitStructure_Init(&DMATestPattern);

    // 3.initial & modify parameter

        // DMA channel select
        DMATestPattern.DMAChx = DMAChannel0;

        // channel x source/destination auto increase address
        DMATestPattern.SrcSINCSel = ENABLE;
        DMATestPattern.DestDINCSel = DISABLE;

        // DMA source peripheral config
        DMATestPattern.SrcSymSel = DMA_MEM_Read;

        // DMA destination peripheral config
        DMATestPattern.DestSymSel = DMA_SPI0_TX;

        // DMA Burst size config
        DMATestPattern.BurstDataSize = DMA_BurstSize_1Byte;

        // DMA transfer data count initial number
        DMATestPattern.DMATransferNUM = MYBINARYIMAGE2_LENGTH;

        // source/destination config
        DMATestPattern.DMASourceAddr = (uint32_t *)&SendBuf;
        DMATestPattern.DMADestinationAddr = &SPI0->TDAT;//DMA_URT0_TX;// (uint8_t *)&RcvBuf;

                                SPI_DMASend_Cmd(SPI0, ENABLE);
                                DMA_Channel_Cmd(DMAChannel0, ENABLE);
                                DMA_Base_Init(&DMATestPattern);
}

void I2C0_IRQHandler(void)
{

        char RxData=0;
    if(I2C_GetFlagStatus(I2C0, I2C_FLAG_EVENTF))
    {
        // I2C status event interrupt.
        // to do..
        switch(I2C_GetEventCode(I2C0)){
            case 0x00:  // Bus error during MASTER or selected slave modes, due to an illegal START or STOP condition. State 0x00 can also occur when interference causes the I2C block to enter an undefined state.
                    // to do..

            case 0x08:  // A START condition has been transmitted.
                    // to do..

            case 0x10:  // A repeated START condition has been transmitted.
                    // to do..

            case 0x18:  // SLA+W has been transmitted; ACK has been received.
                    // to do..

            case 0x20:  // SLA+W has been transmitted; NOT ACK has been received.
                    // to do..

            case 0x28:  // Data byte in DAT has been transmitted; ACK has been received.
                    // to do..

            case 0x30:  // Data byte in DAT has been transmitted; NOT ACK has been received.
                    // to do..

            case 0x38:  // Arbitration lost in SLA+R/W or Data bytes.
                    // to do..

            case 0x40:  // SLA+R has been transmitted; ACK has been received.
                    // to do..

            case 0x48:  // SLA+R has been transmitted; NOT ACK has been received.
                    // to do..

            case 0x50:  // Data byte has been received; ACK has been returned.
                    // to do..

            case 0x58:  // Data byte has been received; NOT ACK has been returned.
              break;      // to do..

            case 0x60:  // Own SLA+W has been received; ACK has been returned.
                    // to do..

            case 0x68:  // Arbitration lost in SLA+R/W as master; Own SLA+W has been received, ACK returned.
                break;    // to do..

            case 0x70:  // General Call address (0x00) has been received; ACK has been returned.
                    // to do..

            case 0x78:  // Arbitration lost in SLA+R/W as master; General Call address has been received, ACK has been returned.
               break;     // to do..

            case 0x80:  // Previously addressed with own SLA address; DATA has been received; ACK has been returned.
                    // to do..

            case 0x88:  // Previously addressed with own SLA; DATA byte has been received; NOT ACK has been returned.

                                                RxData=I2C_ReceiveSBUF(I2C0);
                                                printf("%c\n",RxData); // to do..
                break;

            case 0x90:  // Previously addressed with General Call; DATA byte has been received; ACK has been returned.
                    // to do..

            case 0x98:  // Previously addressed with General Call; DATA byte has been received; NOT ACK has been returned.
                    // to do..

            case 0xA0:  // A STOP condition or condition has been received while still addressed as Slave Receiver or Slave Transmitter.
                break;    // to do..

            case 0xA8:  // Own SLA+R has been received; ACK has been returned.

                                                I2C_SendSBUF(I2C0,0x66); // to do..

            case 0xB0:  // Arbitration lost in SLA+R/W as master; Own SLA+R has been received, ACK has been returned.
                    // to do..

            case 0xB8:  // Data byte in DAT has been transmitted; ACK has been received.
                    // to do..

            case 0xC0:  // Data byte in DAT has been transmitted; NOT ACK has been received.
                    // to do..

            case 0xC8:  // Last data byte in DAT has been transmitted (AA = 0); ACK has been received.
                break;    // to do..

            case 0xF8:  // No relevant state information available; Bus is released ; EVENTF = 0 and no interrupt asserted.(Default)
                    // to do..
                break;
        }
        // to do..
        I2C_ClearFlag(I2C0, I2C_FLAG_EVENTF);
    }

}

int main()
{
        u32 i;

        PIN_InitTypeDef PINX_InitStruct;
        CSC_Init();
        PINX_InitStruct.PINX_Mode                                 = PINX_Mode_PushPull_O;          // Pin select digital input mode
        PINX_InitStruct.PINX_PUResistant                 = PINX_PUResistant_Enable;  // Enable pull up resistor
        PINX_InitStruct.PINX_Speed                                   = PINX_Speed_Low;
        PINX_InitStruct.PINX_OUTDrive                         = PINX_OUTDrive_Level0;         // Pin output driver full strength.
        PINX_InitStruct.PINX_FilterDivider                   = PINX_FilterDivider_Bypass;// Pin input deglitch filter clock divider bypass
        PINX_InitStruct.PINX_Inverse                         = PINX_Inverse_Disable;         // Pin input data not inverse
        PINX_InitStruct.PINX_Alternate_Function = 0;                                                 // Pin AFS = 0
        GPIO_PinMode_Config(PINE(15),&PINX_InitStruct);                                          // D6 setup at PE15
        Sample_URT0_Init();
        printf("hello\n");
        NVIC_EnableIRQ(I2C0_IRQn);
        I2C0_ByteMode_Slave_Init();

        i=0;
    while(1)
    {

            i++;
            if(i>=500000)
            {
                                i=0;
                                PE15=~PE15;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