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三极管开关控制

楼主(2018-11-22):
(无正文)

网友A:
红外发射,0欧姆的应该是没有上件的吧?

网友B:
BOM可以切换呀,不要太死板呀。下面三极管不要时,贴上0欧姆,二选一的关系呀。

楼主(点评):
为什么要二选一啊,实际上0欧和Q6都上了呀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那Q6就没有作用了呀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这图rtx1的占空比很关键

网友C:
rtx1是红外的发射载波用的
rtx2高电平的时候发射功率增大
rtx2低电平的时候正常功率
但r31取了0欧导致Q6这路没能用起来

网友D:
2个管子分别是调制和载波。
图中阻值为0,说明下面这个管子可以不贴了,也就是只用一个信号控制LED工作。当必须使用2管子分别控制调制和载波时候,阻值配置就不是这样了。

网友E:
这个就是多了一个备用选择,设计调试电路方便,通过0欧电阻来切换

楼主(点评):
对对对,什么调制,哪要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