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与惯性导航及补偿的解析

楼主(2018-11-22):
卫星信号短暂缺失时的组合导航技术研究与实现
    基于GPS/SINS的组合导航技术可以为移动载体提供高精度的导航和定位信
息,因此成为大多数移动设备和应用首选的导航方式。但是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
尤其当GPS接收机处于隧道、信号阻隔区、密集的高楼或者茂密的树林时,卫星
信号容易受阻,从而导致GPS信号缺失或者质量变差。此时GPS/SINS组合导航
系统的导航精度会迅速下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首先设计了基于低成本的
GPS/SINS组合导航硬件平台,对在GPS信号正常情况下,导航系统输出的数据进
行了分析;然后在卫星信号受阻短暂缺失时,设计了神经网络预测模型对捷联惯
J陛导航系统的输出误差进行预测与补偿。
    首先,研究了低成本的GPS/SINS组合导航原理和系统组成,重点对SINS导
航解算过程进行了分析。利用MEMS惯性传感器MPU9250和Ublox GPS模块设
计了基于位置一速度松祸合的组合导航硬件平台,并设计了数据处理程序对传感器
的误差进行消除,对捷联惯性导航算法进行了软件实现,设计了Kalman滤波数据
融合处理程序对导航数据进行融合;
    然后,研究了神经网络预测模型在组合导航中的应用方式。针对GPS信号缺
失时的导航问题,设计了静态BP神经网络和动态Elman神经网络预测模型,来对
SINS的误差模型进行学习;当GPS信号缺失时,利用训练好的神经网络预测出
SINS的输出误差并补偿SINS的输出:
    最后,利用设计的低成本组合导航硬件模块对某一线路进行实地测量,将采
集到的位置、速度和姿态角等信息进行预处理,组成训练神经网络的样本数据对
设计的BP神经网络和Elman神经网络模型进行训练。并对GPS信号分别缺失30s
和SOs两种情况进行预测。结果表明:利用神经网络模型预测后,系统输出的位置
误差大大小于单一的srNs的输出;并且Elman神经网络预测结果要优于比BP网
络的预测结果。

楼主:
    随着社会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设备和应用需要定位和导航技术的支持,
大到军事用途的导弹、飞机和船舶,小到民用市场的汽车行驶、民用四轴飞行器的飞
行、机器人的运动等领域,都需要不同类型的导航技术为其提供导航信息,以实
现其导航定位的功能。例如在四轴飞行器领域,四轴飞行器的自主飞行和航迹规划等功能
均需要精确的导航系统为其提供导航数据,使其能够按照指定的路线飞行。在导
航技术发展过程中,人们探索出了许多不同种类的导航技术,如无线电导航,惯
性导航,卫星定位导航,地形匹配导航和航位推算等技术ftl。但当载体所处的环境
恶劣时,这些单一的导航系统由于其自身局限性,并不能满足所有场合的应用要
求,此时导航系统可能失效,于是利用多种导航信息源进行数据融合的思路被提
出来,即将多种导航技术结合在一起,利用它们在性能上的相互辅助的优势,来
避免单一导航方式可靠性和准确性差的缺点f2]。在四轴飞行器领域,国内外研究和应用
最广泛的是基于GPS卫星导航和惯性导航的组合导航技术[3]0
    基于GPS/SINS的组合导航系统数据融合的接口是Kalman滤波器,但Kalman
滤波器能正常输出导航数据的前提是系统能同时接收到GPS信号和SINS系统输
出的信号,这样才能进行数据融合输出精确的导航数据。但现实复杂的环境并不
能保证这一点[[4],如在四轴飞行器电力巡线时,由于电力巡线复杂环境下,输电线周围
有强的电磁干扰,对GPS信号产生干扰,或四轴飞行器在飞到建筑物和遮挡物较多地
方,GPS信号因受到遮挡导致接收机无法正常接收GPS信号,此时组合导航系统
无法实现数据融合,也不能对惯性导航输出数据的误差进行补偿与修正。随着时
间的累计,其输出的定位误差将会越来越大,无法满足正常工作的要求,四轴飞行器
很可能偏离航向乱飞或者炸机,同时对输电线路的安全运行也造成威胁。因此需
要对GPS信号缺失情况下的组合导航系统进行研究,使得系统能在GPS信号短暂
缺失的时间段里还能继续为载体输出导航数据。
    因此本文研究的目的就是要解决在基于低成本的GPS/SINS组合导航系统中,
当GPS信号短暂缺失时,系统输出数据发散的问题。本文设计了神经网络预测模
型对GPS信号短暂缺失时段的SINS误差信号进行预测,并用预测的数据来补偿
和修正惯性导航的输出。以期望在GPS信号短暂缺失时,组合导航系统能继续提
供导航数据,保障飞行器或运载体的安全飞行。

楼主:
    在对GPS/SINS组合导航系统的研究中,国内外的研究者把重点主要放在了对
GPS/SINS数据融合算法上,以期望获得精度更好的导航数据。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许多数据融合技术己经被应用到GPS/SINS组合导航系统中。被应用最多的数据融
合技术是基于Bayesian理论的滤波方法[5-6],如Kalman滤波f}l,扩展Kalman滤波
fgl和粒子滤波]。  Kalman0滤波无法应用非线性系统上,因为它不适合处理和高斯
白噪声和非线性误差。为了将Kalman滤波器应用到非线性系统,扩展Kalman滤
波器EKF被提出来,但是需要将非线性系统线性化后才能使用,但是线性化过程
是一个复杂费时的过程,处理不好会导致滤波器发散不收敛。为了克服KF和EKF
的缺点,粒子滤波方法被应用到组合导航数据融合过程中,在粒子滤波算法中,
许多随机粒子被用来代表线性化模型的先验分布,但这种方式使得算法异常复杂,
不能应用到实际场景中。相比较粒子滤波,传统的Kalman和扩展Kalman滤波虽
然有其局限性,但由于计算简单,性能还不错,实时性也较好,因此被广泛应用
于组合导航系统的数据融合过程中。

楼主:
    惯性导航系统是从微积分和牛顿力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种导航方式。它
的原理很早就被提出来,但受到传感器技术水平的限制,直到二战时期才被利用
起来。惯性导航器件主要包括加速度计和陀螺仪,加速度计用来测量载体的运动
加速度,陀螺仪用来测量载体转动角速度信息,然后通过微积分和坐标转换可以
求得载体的速度、位移和姿态角等信息[36]。惯性导航完全不依赖外部的声光电磁
等信号,高精度的惯性导航可以输出载体所需要的全部导航信息,是一种完全自
主导航定位,不受外界环境和人为因素的干扰。
    平台式惯导和捷联式惯导[37]是惯性导航常用的两种方式,它们是按照有四轴飞行器
械式的坐标跟踪平台来划分的。平台式惯性导航系统是利用复杂的机械物理转台
来实现对导航坐标系方位的实时跟踪,以使得惯性器件测量的物理量可以直接用
来计算,不需要复杂的转换过程,因此导航计算过程比较简单,系统的精度较高,
但是它需要复杂的机械结构作为支撑,来实现对导航坐标系方位的实时跟踪,因
此物理平台结构复杂,体积大,制造成本较高,大多数适合军事应用场合,民用
领域很少使用。
    和平台式惯性导航系统相比,捷联式惯性导航并没有复杂的物理平台来实时
对导航坐标轴进行跟踪。惯性传感器件是直接连接在载体机身上的,因此由传感
器直接测量的运动量是不能直接积分来获得导航数据。它需要用数学算法建立一
个数学平台来代替物理机电平台的功能,利用该数学平台可以将载体坐标系下的
加速度矢量值转换到导航坐标系中,然后在导航坐标系下进行积分运算,得到载
体各个方向上的运动参量。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捷联式惯性导航的优点是不需要
物理平台,其结构简单,体积小、维护方便;计算稍微复杂一些,但一般性能的
处理器都能胜任,加上价格上和性能的优越性,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导航设备的首
选。

楼主:
在描述载体的运动时,首先需要定义载体所处的坐标系,这样才能准确描述
其运动,而不会发生歧义。坐标系的选取主要是根据载体的运动范围确定的,在
导航领域常用的坐标系有惯性坐标系、地球坐标系,载体坐标系和导航坐标系等。
由于本文研究的导航系统主要应用在小型四轴飞行器领域,涉及的坐标系只有载体坐
标系和当地导航坐标系[[38J,因此下面只对这两个坐标系及其坐标转换过程进行介
绍。
    (1)当地导航坐标系
    当地导航坐标系((n系),如图2-1(a)所示。一般也称为东北天坐标系,该坐标系
的原点位置与载体的质心位置相重合,x轴是沿着地球的纬度圈的切线方向指向东,
Y轴是沿着地球经度圈的切线方向指向北,z轴沿地球表面的法线方向指向上方,
并和x轴和Y轴垂直构成右手坐标系。
    t2)载体坐标系
    载体坐标系((b系),如图2-1(b)所示。该坐标系的原点位置与载体的质心位置相
重合,x轴的方向是从原点出发指向载体机头的右方,y轴的方向是从原点出发指
向载体机头的方向,:轴方向垂直与x轴和y轴构成的平面,并指向载体上方,三
个轴构成右手坐标系。如果站在东北天坐标系下看,载体坐标系会随着载体的运
动而变化。
    当我们在描述载体的运动时,一般是站在当地导航坐标系下进行观察的,也就
是要在东北天坐标系下来描述载体的运动。因此需要将载体坐标系下传感器测量
的运动参量转换到东北天坐标系下,下面介绍两个坐标系之间运动参量的转换关
系。

楼主:
由当地导航坐标系与载体坐标系的定义可以看出,这两个坐标系的原点是重合
的,因此这两个坐标系三个坐标轴之间的夹角就表示了载体的姿态角。这里定义
载体沿载体坐标系x轴转动的角度称为载体的俯仰角,沿载体坐标系y轴转动的角
度称为载体的滚转角,沿载体坐标系z轴转动的角度称为载体的偏航角。因此用载
体的三个姿态角俯仰角B,滚转角Y和偏航角}P,根据式2-4就可以得到从导航坐
标系到载体坐标系之间的旋转关系矩阵C}o

楼主:
    SINS的姿态解算就是根据惯性传感器的输出,根据数学算法计算出载体的三
个姿态角;导航计算就是根据积分运算计算出载体在某一段时间内的速度、位移
等运动参量。本文在对捷联惯性导航系统的姿态进行解算时,除了使用加速度计
和陀螺仪传感器,还增加了磁力计传感器,它的功能用于测量地球北方的指向,
可以计算出载体的距离北方的偏角。利用磁力计计算出的偏角对惯性导航解算出
的偏航角进行校正,避免偏航角发散。加速度计有两个方面的用途,一个是测量
载体在运动过程中的载体加速度矢量;另一个作用是根据加速度矢量在各个轴向
的分量来计算俯仰角和滚转角,并修正陀螺仪积分计算得到的俯仰角和滚转角,
避免姿态角发散。如图2-3所示为捷联惯性导航系统的姿态解算和导航解算的原理
图[[39]。其主要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传感器输出的原始数据的误差进行标
定与补偿,减小原始数据误差对最终结算结果的影响;第二部分是利用数学工具
计算惯性导航的姿态矩阵并提取出载体的姿态角;第三部分是根据设定的初始条
件计算出载体在导航坐标系中的速度、位移等导航数据。

楼主:
    如图2-3所示,传感器原始输出误差标定与补偿过程是指在获取到捷联惯性导
航传感器输出的测量信号后,首先对传感器存在的误差进行标定与补偿,消除输
出数据的确定性误差和随机误差的影响;数学平台姿态矩阵的计算过程是利用姿
态解算算法对陀螺仪的输出信号进行姿态解算,解算出载体的姿态矩阵,也就是坐
标旋转矩阵。通过旋转矩阵可以将加速度计输出的矢量加速度从载体坐标系((b系)
转换到导航坐标系((n系)下;导航计算过程是指将转换到导航坐标系下的加速度值,
利用速度更新算法和位置更新算法解算出载体在导航坐标系下的速度和位置信息。
最后通过分析姿态矩阵还可以得出载体的俯仰角,滚转角和偏航角三个姿态角,
并利用磁力计输出来校正偏航角。
    从捷联惯性导航的整个过程可以看出,最重要的过程就是对数学平台的计算。
下面分别对捷联惯性导航的姿态矩阵的计算,速度更新和位置更新进行详细介绍。
  (1)姿态矩阵的计算
  在整个捷联惯性导航计算流程中,姿态矩阵是连接载体坐标系和导航坐标系的
桥梁,姿态矩阵的计算是实现捷联惯性导航的关键问题。目前常用的姿态矩阵求
解方法有方向余弦法、欧拉角法和四元数法[40]。由于四元数法便于理解,计算简
单快速,计算量小,求解思路清晰,因此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下面对基于四元数
算法的姿态解算过程进行详细的介绍。
    四元数可以看作是一个标量和一个三维矢量的组合,三维空间内的所有旋转都
可以用四元数来表示,其定义可以表示为:

楼主:
    GPS卫星星座的空间部分由分布在六个轨道平面上的一共24颗GPS卫星组成,
在这些导航卫星中,其中有21颗属于工作卫星,用于为全球的用户提供正常的定
位服务,另外3颗卫星属于备用卫星,是为了在工作卫星发生故障时,能及时替
代故障卫星,提高系统的可靠性。每颗卫星距离地面的高度大约为20200千米,
每个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面的夹角为550,每个轨道平面上同时分布有四颗卫星,
运行周期约为12小时。这样的空间分布,使得无论位于地球的哪个地方,无论何
时都可以同时观测到至少4颗卫星,最好的情况是可以同时观测到11颗卫星,因
此GPS可以为全球提供全时段的导航、定位和授时等服务。GPS卫星的动力系统
能根据要求调整自己的运行姿态和位置,保证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卫星星座
不仅能向地面用户和地面监控站广播导航电文等信息,而且还可以接受来自地面
监控站的控制与修正信息,及时调整自己的运行状态,修正和补偿导航误差,保
证广播的导航信息的准确性。·

楼主:
    为了随时了解在轨卫星的运行情况,保障GPS导航卫星的正常运行,需要在地
面对太空中的卫星系统进行监测与控制。目前在轨的24颗卫星被设立在地球不同
位置的主控站、监测站和注入站所监视与控制。其中监测站一共有5个,主要作
用是接收所能观测到的导航卫星广播的导航电文,采集每个导航卫星运行的所有
状态数据,在对搜集的信息预处理后传送给主控站。主控站只有一个,位于美国
的美国科罗拉多州春田市,它的主要作用是对来自各个监测站的观测信号进行分
析与计算,计算出各个卫星的修正信号和控制信号,然后将这些修正和控制信息
发送给各个注入站。注入站一共有三个,它的作用是在卫星经过其上方时,将主
控站传送来的卫星控制信息通过无线电波注入给卫星,并检查注入信息的准确性。

楼主:
    导航计算单元是组合导航数据融合过程中主要计算单元,其承担的任务包括
各个导航传感器数据的读取与解析、对传感器的确定性误差进行标定和随机误差
的滤波、四元数导航算法的解算、组合导航Kalman滤波算法的解算等计算过程。
在解算过程中需要处理大量的矩阵运算,因此这就要求处理器在满足性价比的情
况下,计算能力尽可能高;同时还要配备丰富的外设接口,以采集不同的传感器
信号;导航模块的主要功能是输出导航数据提供给操控者,以实现导航功能,这
就要求处理器要配备丰富的通信接口与外部控制系统进行通信。
    本系统选用的导航数据处理芯片是ST公司设计的STM32F I 03主控制器,它
是一款基于ARM Cortex-M3内核的32位微控制器,最高工作频率为72MHz,配
备64K的SRAM和S I 2K的内部Flash闪存。STM32F103以其极高的性价比成为
众多嵌入式设备的首选,它的价格低,并配备了FSMC, TIMER, SPI. IIC. USB.
CAN, IIS, SDIO. ADC. DAC, RTC, DMA等众多外设及功能,具有极高的集
成度。开发难度小,成本低。STM32F 103最小系统的电路原理图如图4-2所示。

楼主:
    电子罗盘主要是通过感知地球的磁场来计算北极的方位,地球的磁场比较微
弱,电子罗盘所处环境的其他物品的存在会干扰测量的准确性,因此需要在电子
罗盘的使用场对其进行校准,以消除外部环境的影响。电子罗盘的校准方法有平
面校准方法,8字立体校准法和10面校准法。本文采用平面校准法对电子罗盘进
行校准。

楼主:
    第一步:根据三轴加速度计各个轴向的分量可以确定初始俯仰角和滚转角,
根据磁力计的输出可以确定初始偏航角,这一过程也称为初始对准,然后根据初
始姿态角计算出初始姿态四元数,并进行规范化处理;
    第二步:读取陀螺仪,加速度和磁力计的输出,并分别将三维矢量进行单位
化处理;
    第三步:利用第二步获取的传感器数据求解四元数微分方程,更新姿态四元
数;
    第四步:将更新的姿态四元数作规范化处理,作为下一次的更新基准,并利
用更新的四元数跟新方向余弦矩阵,求解姿态角;
    第五步:利用更新的方向余弦矩阵将载体坐标系下的加速度矢量转换到导航
坐标系下,并进行积分进行导航速度和位置的解算;
    跳转至第二步,不断循环,输出姿态角和导航速度和位置。

楼主:
    陀螺仪输出数据的精度主要影响姿态角的精度,为了减小陀螺仪输出数据的
误差的影响。本文对陀螺仪进行了标定与误差处理。如图5-2所示为误差处理前后
陀螺仪各个轴向的输出,本文对陀螺仪进行了静态测试,因此陀螺仪各个轴向的
输出期望值均为00/s,因此在静态条件下,陀螺仪的实际输出就是其误差的大小。

楼主:
    从图5-8(a)(b)的训练过程可以看出,BP神经网络经过560个样本数据的训练
后,红色曲线可以很好的模拟误差模型;从预测结果可以看出,在用561-700这一
部分测试数据进行预测时,其预测结果只是反映了误差的变化趋势,和期望的曲
线之间存在较大的误差,因此并不能很好地逼近误差变化曲线。

楼主:
    从图S-9可以看出,Elman神经网络训练过程和BP神经网络一样,在训练过
程中对SINS系统误差模型均能较好的模拟;但在预测结果上,Elman神经网络的
预测明显优于BP神经网络,尤其在对561-650s的GPS信号短暂缺失的时间段里,
经度误差和纬度误差预测曲线几乎与期望的误差曲线重合,表明由于Elman神经
网络的连接层的作用,使得网络对历史数据敏感,其预测阶段利用了过去一段时
间内的变化趋势,因此预测结果更加精确。

楼主:
    1.单一的惯性导航系统的输出误差随着时间累积呈发散的趋势,因此不能长时
间的为载体提供导航信息,利用本文设计的硬件模块也验证了这一事实。本文利
用GPS卫星导航对其进行固定频率的修正,设计的基于位置一速度的GPS/SINS组
合导航系统弥补了单一惯性导航的缺点,抑制了误差的发散。实验结果表明:在
静置实验中,单一惯性导航系统在5分钟的时间里,经度方向上的误差增长了330
米,纬度方向上的误差增长了180米:对导航模块进行动态线路测试的结果表明:
加入GPS组成的GPSJSINS组合导航系统在速度和位置上,均可以明显抑制SINS
系统误差发散的缺点,并且其输出数据的平滑性要优于单一的GPS导航系统。
    2.当卫星信号缺失时,组合导航退化为单一的惯性导航系统。本文设计了BP
神经网络和Elman神经网络来对系统的输出误差进行预测。实验表明:神经网络
的预测结果虽然不能和GPS卫星信号正常时组合导航系统的输出性能相媲美,但
和单一的惯性导航相比较,提高了导航定位的精度,证明了神经网路预测在卫星
信号短暂缺失时的组合导航中的有效性。
    3.在预测结果上,由于静态BP神经网络对历史数据具有遗忘性,不能很好地
模拟动态时变系统。因此和动态Elman神经网络相比,在预测结果上较差。在GPS
信号分别缺失30s和SOs两个时间段内,在位置预测精度上,Elman神经网络预测
的最大位置误差、平均位置误差均小于BP神经网络的预测结果;并且两者的预测
结果均比单纯依靠捷联惯性导航输出的位置误差要小,因此利用神经网络技术可
以解决GPS卫星信号短暂缺失时的导航问题。

网友A:
什么模块的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模块的接收机???

您说的模块是指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模块是指什么意思?

就是 多种 GPS 北斗 GNSS 等多模块兼容的那个UBLOX 模块

网友B:
感觉整体上是一个反馈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整体上是一个反馈系统?

是一个闭环系统!

网友C:
sins导航是什么呀

楼主:
多传感器融合!

网友C:
那他们之间的关系岂不是很复杂?

网友D(2019-04-19):
泰斗定位芯片模块,完美替换ublox,替换简单,性价比高,有兴趣加Q23103069,提供各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