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子嘴脸...

楼主(2018-11-22):
有些呆子连函数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

矢量P是(x,y)的函数,矢量Q是(x,y)的函数,如果有h(P,Q)=0,此乃矢量函数!

两个中学生,天天说我不懂语文,不懂数学!满地打滚耍赖皮的人,说我人品都不合格了!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2590016-1-1.html

楼主:
附加说明:

矢量函数(也称为矢量值函数)是一个函数值为矢量的函数。相关知识可翻阅相关书籍,或参考

https://en.wikipedia.org/wiki/Vector-valued_function

矢量方程是含矢量的方程式。

网友A:
连零矢量的方向都不知道,还能说懂数学?

网友B:
双方争论点是:矢量能不能是函数!!!!!!!!!!!

对方观点是:不能
我方观点是:能

我方证据是:vector function
对方反驳我方证据的图片:

上面图片说的很清楚,矢量函数的输入可以是矢量,函数值是矢量!即输入输出都可以是矢量!

我方只要找到一个反例(上面图片)可以反驳到对方的观点----矢量不是函数---那么我就赢了!
而对方要想反驳倒我,他就不能举一个反例了(例如上面图片中函数输入可以是实数),而是要保证所有的矢量都不能是函数!

这些话,只有跟中学生才有必要说的这么清楚,跟成年人这样说话就是把对方当傻子了,因为这逻辑太简单了。

网友A:
真个是逻辑不通。HWM只说了五个,逻辑不通应该是第六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个是逻辑不通。HWM只说了五个,逻辑不通应该是第六个。

那厮不是不知道,而是“装疯卖傻”而已,正应了那厮自己说的

满地打滚耍赖皮的人

本质就是个人品问题,这点多年前就看出了。

为此,我认定必须有个可较系统地梳理相关知识体系的地方,这样可以相对完整地把一些基础知识点呈现出来。“21学堂”就是那个地方。

这个想法很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双方争论点是:矢量能不能是函数!!!!!!!!!!!

我认为争论点是两个,第一,矢量能不能是函数?你方观点,能;他方观点,可以;第二,矢量是不是量?他方观点,矢量一定是量;你方观点是什么?

我觉得这两个争论点其实双方不会产生什么分歧,怎么这都能吵起来?非常不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争论点是两个,第一,矢量能不能是函数?你方观点,能;他方观点,可以;第二,矢量是不是量?他方 ...

看下面这段:

这种常见的定义,并不严格!矢量不是量,而是个函数!工程师最常见的错误是把矢量和复数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原因就是这个常见定义惹的祸!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2384372-1-1.html

楼主:
“矢量不是量,而是个函数!”

如同那个“跟随器”:
https://bbs.21ic.com/icview-542792-1-1.html

一样的胡说八道。看不出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矢量不是量,而是个函数!”

如同那个“跟随器”:

现在只许讨论跟随器问题了,谁要再切换话题,谁就是乌龟王八蛋,OK?

网友A:
只许讨论跟随器?

标量是个集合,矢量是个集合,张量是个集合。标量集合、矢量集合、张量集合都是物理量的真子集。
物理量当然是量。问题是:有没有不是物理量的量?也就是说,物理量是不是量的真子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许讨论跟随器?

标量是个集合,矢量是个集合,张量是个集合。标量集合、矢量集合、张量集合都是物理量的 ...

你俩都6.70岁了,闲着没事在家养老,像你们这样玩车轮战,每个话题扯两句就换,扯一万年也扯不完,你觉得我们有时间陪你们打发时间吗?

网友B:
你俩为何不多看一点书,就这样吃中学的老本啊???????
像这样坐吃山空,即便是祖宗给你留百万家产,也该败光了吧?

回答你两个问题:

第一,可以用物理量来给矢量/标量/张量打包,高兴起来,也可以用几何量给它们打包。
所以你不要用“物理量”百度百科,把结论无限制扩大,搞的好像必须用物理量一样。

第二,零失量是任何线段的退化情形,它没有定义方向,所以严格来说它不是个矢量,一般教材中介绍矢量定义和运算规则之后,必须指出上面所说的并不适用于零矢量。

网友B:
无论何种情况下,矢量都是一个量:

倘若你问他下面的电压矢量V和J这两个量=?,他不回答了,瞎扯什么算子!

矩阵连个数值都没有,还谈什么“一个量”啊?

网友A:
有时间就扯,没时间就别扯。扯得完就扯,扯不完就别扯。毕竟论坛谁都可以上来,也可以不来。悉听尊便。

网友A:
张量是量。张量有个数值么?

网友B:
别动不动就张量,我上了这么多年的学,这玩意我看了好几年还有点晕,以你的基本功,我估计能看懂百度百度那个张量词条都困难。‘’‘

网友B:
不管我说哪个名词术语,理论上你们都可能百度到,看两眼就跑论坛吹牛,说几百年前就懂了。

现在改变个方式玩,就是你们要是感觉很懂张量,请问下面这个式子是想表达什么意思的???

(百度不到就熄火了吧?你俩离开百度就无法吹牛了吧?)

网友B:
不但矢量可以是函数,行列式本质上也是个函数。

大师一看课本没有这么说过,立马龇牙咧嘴来骂人是骗子了。
看来以后和大师大侠聊天,限制讨论范围就是中学教材,和大一大二教材。谁要超出此范围就是骗子嘴脸。

网友A:
是啊!凭这句:“‘矢量场’的梯度如何理解”,就知道“有点晕”。

网友:
真**搞笑,竟然一群大仙讨论这玩意儿,就是起个名字而已。

网友D(点评):
这就不是讨论,是斗气,我们凑凑热闹

网友D:
斗胆发个言,张量其实可以理解是个子空间,比如R3空间的一维矢量,它可以张成一个一维线性子空间,这个子空间就是这个一维矢量的张量;R3空间的2个正交矢量可以张成一个平面二维子空间,这个二维子空间就是这个2维矢量的张量。请大神指点

网友D(点评):
张量、张量,扩张了的向量,这样容易理解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D: 标量也称为零阶张量,矢量也称为一阶张量,张量也称为二阶张量。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D: 零阶、一阶、二阶……这是不是体现了你所说的:“线性子空间”的想法?

网友B:
大师说,矢量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量,而不能是函数!
大侠说,矢量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是函数!

大师说,大师说,矢量只能是一个量!
我反驳说,V和J矢量连数值都没有,怎么是一个量!
大侠帮我举反例:张量也是个量,它有数值吗?

网络上有句名言,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大侠老是帮我说话,弄的我怪不好意思的,而大师的内心真实想法是:老是和我唱反调,你TMD是来捧场的,还是砸场子的?你又不懂,想捧场就拼命点赞不吭声就好了!

网友A:
留此存照。

HWM说得一点错也没有。

网友A:
一年多之前,圈圈在模拟版面发了个帖《格物致知:求各种原理的分享》。
那帖很热闹,讨论到弦乐器的泛音,讨论到为何石英晶体为何只有奇次泛音振荡电路而没有偶次泛音振荡电路,讨论到普通玻璃不能通过紫外线,讨论到哺乳动物的大汗腺……
后来,我响应圈圈的号召,又发了两篇帖子,一篇是《格物致知01——拍频》,一篇是《格物致知02——两列光的拍频》。
HWM兄回应格物致知01——拍频》,也发了一篇《关于老张的《格物致知01——拍频》帖的一点补充说明》。

这些帖子中,HWM本来就是要“在一个更宽泛的范畴下,给点补充说明”,主要是说明“能量是物理学中最为基础的概念”,然后要说明“波动”在物理学中的重要性。

可是,在那帖的7楼,出来了这个“欣赏说话的艺术”,到8楼说HWM“用大黑字和大红字狠批!”
在9楼,更是说“H断定老张‘可以肯定其没有多大的出息”!!

到了10楼,硬要说我“好尴尬呀!” “心里是什么滋味啊?”
我尴尬不尴尬,我心里什么滋味,只有我自己知道。别人谁也不知道。
在那帖里面我什么都没有说,现在我要说:HWM对我格物致知01——拍频》一帖加以补充,我感到很高兴,甚至可以说是荣幸!

此等挑拨离间的小伎俩,充分暴露出了“人品”之卑劣!

网友A:
我学张量的时候,还没有百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