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教MOC3022控制可控硅的问题

楼主(2018-11-22):
如图的电路,有几个问题请教:
1.我的单片机脚只能控制导通和关断,那么负载的功率是怎么调节的呢?

2.想要实现在220v连接的情况下我的负载不工作,要满足什么条件?

谢谢!

网友A:
想要实现在220v连接的情况下我的负载不工作,要满足什么条件?

单片机持续输出低电平。

网友A:
我的单片机脚只能控制导通和关断,那么负载的功率是怎么调节的呢?

控制晶闸管导通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单片机脚只能控制导通和关断,那么负载的功率是怎么调节的呢?

控制晶闸管导通角。 ...

感谢回答,但是我还是不太理解。
我单片机管脚低,光耦导通后,负载电路是怎么工作的呢?然后引脚拉高,负载电路又是如何工作的呢?
我的理解是:我的电路只有两种状态,就是随着我的单片机引脚高或者低变化,但是负载功率怎么变化的我就不太清楚了。

您能给我详细解释下原理吗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但是我还是不太理解。
我单片机管脚低,光耦导通后,负载电路是怎么工作的呢?然后引脚拉高, ...

我单片机管脚低,光耦导通后,负载电路是怎么工作的呢?

单片机管脚为低电平,光耦关断,不是导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但是我还是不太理解。
我单片机管脚低,光耦导通后,负载电路是怎么工作的呢?然后引脚拉高, ...

“我的理解是:我的电路只有两种状态,就是随着我的单片机引脚高或者低变化,但是负载功率怎么变化的我就不太清楚了”

你的单片机引脚只有两种状态,没有错。一种状态是引脚高电平,另一种引脚是低电平。
但双向晶闸管并非是在你的单片机引脚高电平时导通,低电平时关断。双向晶闸管一旦导通,除非流过晶闸管的电流小于晶闸管维持电流(此维持电流通常相当小),晶闸管将保持导通,即使你的单片机引脚已经变成低电平,光耦已经关断。
估计你还没有把晶闸管工作特性搞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单片机管脚低,光耦导通后,负载电路是怎么工作的呢?

单片机管脚为低电平,光耦关断,不是导通。 ...

我说反了,单片机管脚高电平光耦导通,低电平光耦截止。
那么光耦导通和关断电路分别是什么工作情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我的电路只有两种状态,就是随着我的单片机引脚高或者低变化,但是负载功率怎么变化的我就 ...

是的,我就是对可控硅这块不熟悉。我最迷糊的地方是:负载功率是怎么变化的?是有规律的变化的吗?假如我想实现负载分别在 200w 300w 500w的功率工作,我该怎么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反了,单片机管脚高电平光耦导通,低电平光耦截止。
那么光耦导通和关断电路分别是什么工作情况呢? ...

光耦在某时刻导通,双向晶闸管也在市电电压下导通。光耦从导通变为关断,晶闸管却不一定立即关断,如果流过晶闸管的电流大于晶闸管维持电流,晶闸管将继续导通,到晶闸管中电流不能够维持晶闸管导通时晶闸管才关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就是对可控硅这块不熟悉。我最迷糊的地方是:负载功率是怎么变化的?是有规律的变化的吗?假如我 ...

“假如我想实现负载分别在 200w 300w 500w的功率工作,我该怎么做?”

根据交流市电电压(是时间的正弦函数)和你的负载(从首帖电路看是电阻)以及你要求的功率,计算晶闸管导通角。单片机检测交流过零时刻,然后根据计算出来的导通角在交流半个周期内某一时刻将引脚变高电平(目的是令晶闸管从关断变为导通)再变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我想实现负载分别在 200w 300w 500w的功率工作,我该怎么做?”

根据交流市电电压(是时间的正弦函 ...

谢谢您,我先试试看,有不懂的我再请教

网友B:
过零触发
你要有个市电过零检测电路 才好做调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零触发
你要有个市电过零检测电路 才好做调压

但是我们的产品好像没有这个电路,而且我们对负载只有两个功率要求,一个满功率一个低功率,我现在的电路能实现吗?我对模拟电路不太了解

网友B:
那你试试占空比50% 测试下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试试占空比50% 测试下功率

感谢您的回复,晶闸管工作原理我是弄懂了。但是我怎么调节我的负载功率我还是很迷糊。
我的理解是:我的220V市电是一直存在的,这时候只要晶闸管导通,那么我的负载就工作。
                  但是怎么使它在不同功率下工作呢?我的单片机又该是什么控制逻辑呢?

                  比如我现在需要在满功率500w和低功率200w下分别工作,我的工作流程应该是怎样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晶闸管工作原理我是弄懂了。但是我怎么调节我的负载功率我还是很迷糊。
我的理解是:我的2 ...

比如我现在需要在满功率500w和低功率200w下分别工作,我的工作流程应该是怎样的呢?

你的负载应该保证全电压情况(220V电压全部加在负载上)功率恰好500W。
如果每个交流市电半周期(10ms)内晶闸管全部时间都导通,负载自然得到500W功率。
如果每个交流市电半周期(10ms)内晶闸管是在交流过零后5ms时刻导通,那么负载得到功率就是250W(因为负载只有一半时间得到功率)。

网友C:
一种是从微观角度调整可控硅在每个波周期导通相位角调功率;一种是从宏观角度出发,调整单位时间功率。第一种要用同步信号(过零检测),第二种不需要。第一种效果比较平滑,可以用于纯电阻负载,也可以用于电感负载。第二种用于电感负载(比如电机)就不好,甚至不行。前面众坛友都详细叙述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我现在需要在满功率500w和低功率200w下分别工作,我的工作流程应该是怎样的呢?

你的负载应该保证全 ...

您说的这个原理我能理解,我现在还没有弄清楚的是以下几点:
1.我的负载额定值是 220V 3A ,但是我想实现的是500w和200w,那么我这两个参数在电路中怎么能得到呢?

2.我单片机怎么知道应该在哪个时刻导通光耦呢?或者说我的控制逻辑应该是什么样?

网友D:
首先你得有一个给单片机的交流电过零信号,然后单片机根据过零信号进行移相或者延时,输出控制脉冲。
这样就可以实现通过控制导通角调节负载功率。
220V连负载,你不输出触发脉冲,那么负载就不会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这个原理我能理解,我现在还没有弄清楚的是以下几点:
1.我的负载额定值是 220V 3A ,但是我想实现 ...

从35页开始。

这种控制模式,必须有个交流过零检测,否则你不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刻触发。

网友E:
可控硅控制输出功率,有2种方式:
1、过零触发方式,光耦可控硅改为过零型的,比如MOC3081,比较长的一定时间内,比如1秒内,一半时间导通,一半时间不导通,就得到一半的输出功率。
  当然,如果有过零检测信号,可以10ms导通10ms不导通,可以半个正弦波内快速调整输出功率。
2、移相触发方式,需要一个过零信号,一个正弦波半波,移相0-180度,控制输出功率,如果移相90度触发可控硅,就输出一半的功率。
  移相调整功率,万用表测试输出电压,比较平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35页开始。

这种控制模式,必须有个交流过零检测,否则你不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刻触发。

现在的问题麻烦的就是我们的产品 ,没有交流过零检测电路,我不知道应该在哪个时刻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控硅控制输出功率,有2种方式:
1、过零触发方式,光耦可控硅改为过零型的,比如MOC3081,比较长的一定时 ...

请问如果我不想改动现有电路,有方法控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得有一个给单片机的交流电过零信号,然后单片机根据过零信号进行移相或者延时,输出控制脉冲。
这样 ...

我现有的电路,应该怎么给单片机过零信号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麻烦的就是我们的产品 ,没有交流过零检测电路,我不知道应该在哪个时刻触发 ...

“麻烦的就是我们的产品 ,没有交流过零检测电路”
你在首帖已经说过你们的产品使用单片机。13楼已经给出了交流过零检测电路,占用单片机一条口线即可检测到交流过零。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麻烦的就是我们的产品 ,没有交流过零检测电路,我不知道应该在哪个时刻触发 ...

你别老是提问呀,我写了很长的一段,你理解了没有?
1小时内,导通半小时,关断半小时,是50%的功率,只是时间太长。
把这个时间缩小到合理的值,不用过零信号,也可以调功率,你咋不理解呢。

网友F:
如果只控制通断而不用进行调速的话可以使用MOC3041,3041自带过零触发,只用单片机IO口控制就行,不需要额外的过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别老是提问呀,我写了很长的一段,你理解了没有?
1小时内,导通半小时,关断半小时,是50%的功率,只是 ...

感谢回答:您说的导通和关断时间各占一半,输出一半功率我能理解。
上面别的坛友说的通过过零检测信号控制导通时间我现在也能理解,但是您说的“把这个时间缩小到合理的值,不用过零信号,也可以调功率”,这句话我没有理解。
不用过零信号,我怎么知道那一时刻该控制单片机引脚导通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您说的导通和关断时间各占一半,输出一半功率我能理解。
上面别的坛友说的通过过零检测信号控 ...

1秒内,对于50Hz的市电,有100个半波。
如果0.5秒导通、0.5秒关闭,大致就是50%的功率,有正负1的误差。
大致控制完全可以了,实在不行,可以5秒开5秒关,误差就很小了。
你MCU输出5秒高电平5秒低电平,很容易呀,大致时间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1秒内,对于50Hz的市电,有100个半波。
如果0.5秒导通、0.5秒关闭,大致就是50%的功率,有正负1的误差。
...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我的是双向可控硅,所以只要我光耦导通,那么负载在交流电的正负半周都会工作。
如果以一个周期20ms来划分的话,那么20ms全导通就是满功率,导通10ms就是半功率,依此类推。
取一秒的时间相当于通过放大周期来减小误差。
不知道我理解的有问题吗?

我前面几个帖子已经很清楚了,你根本没有理解移相和过零触发的硬件原理。移相可以在任何电压不为零的时候触发,过零只可以在靠近零点附近触发。一旦触发,只有电流降低到0才会关断,所以移相可以连续调整功率,而过零只可以办个波形调整。我不再解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我的是双向可控硅,所以只要我光耦导通,那么负载在交流电的正负半周都会工作。
如 ...

我的是双向可控硅,所以只要我光耦导通,那么负载在交流电的正负半周都会工作。

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我的是双向可控硅,所以只要我光耦导通,那么负载在交流电的正负半周都会工作。
如 ...

如果以一个周期20ms来划分的话,那么20ms全导通就是满功率,导通10ms就是半功率,依此类推。

不是。
双向晶闸管按照交流半波周期工作,应该说每10ms中导通5ms就是半功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我的是双向可控硅,所以只要我光耦导通,那么负载在交流电的正负半周都会工作。
如 ...

取一秒的时间相当于通过放大周期来减小误差。

27楼gx_huang的意思,举例来说,是交流的100个周期内有1个周期导通,其余99个周期关断,则负载上的功率为满功率的百分之一。交流的100个周期内有50个周期导通,其余50个周期关断,则负载上的功率为满功率的一半。

网友G:
单片机输出PWM就可以控制其导通角,最好有个过零检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一秒的时间相当于通过放大周期来减小误差。

27楼gx_huang的意思,举例来说,是交流的100个周期内有1个 ...

谢谢您,我能理解您说的意思。
就是说我以1s时间来计算的话,如果我光耦一直导通,就是满功率;如果我光耦在1s内只导通500ms,就是半功率,是这样吗?

@gx_huang :谢谢您,误差到时候我根据实际情况调,把原理搞清楚就好做了,谢谢啦
简单的问题,不要反复问,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呀,时间越短,误差越大。不是50%,就是51%或者49%附近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我能理解您说的意思。
就是说我以1s时间来计算的话,如果我光耦一直导通,就是满功率;如果我光 ...

“是这样吗?”
是。
gx_huang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我能理解您说的意思。
就是说我以1s时间来计算的话,如果我光耦一直导通,就是满功率;如果我光 ...

“如果我光耦一直导通,就是满功率;如果我光耦在1s内只导通500ms,就是半功率”
话虽如此,你还要考虑负载的时间常数(物理上叫弛豫时间)。对加热用的电热丝来说,弛豫时间远大于1秒,导通半秒关断半秒看不出温度有什么变化。但对白炽灯来说,半秒导通半秒关断,一定可以看出灯光在闪烁,因为白炽灯的弛豫时间小于1秒。所以半秒导通半秒关断这种方法可以用于控制电炉,不能用于控制白炽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吗?”
是。
gx_huang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非常感谢,终于弄清楚了

网友G(2018-12-30):
对,这个得有过零检测电路,不然你怎么关闭可控硅

网友H:
此光耦不适合导通角控制方式,除非检测过零点,另一种方式是平均功率法,如在10S中,分成500个工频周期,N个导通周期,500-N不通周期,N/(500-n)的最简公约数,变成无约,这样变成不通与通间隔,平均功率最平稳。这可能需要一张表。此种方式优点,谐波小,EMI,对电网污染小,整周期平均。无硬件增加。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可控硅控制输出功率,有2种方式:
1、过零触发方式,光耦可控硅改为过零型的,比如MOC3081,比较长的一定时 ...

最好采用自过零触发的器件,受光耦控制,不需要检测过零 点。LZ

网友I:
时分   变占空比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