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AR打开工程出错,提示缺少Nu-Link_IAR.dll,求大神帮忙

楼主:
IAR打开工程出错,提示缺少Nu-Link_IAR.dll,编译出错,弹出下面的窗口,求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A(2018-11-22):
是不是应该装个nu-link的驱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应该装个nu-link的驱动了。

已经装了,nu-link插电脑可以识别了已经

网友B:
配置里面添加第三方驱动

网友C:
装好IAR后,重新安装新唐提供的Nu-Link_IAR_Driver_VXXXX。
你这是缺少Nu-Link的IAR驱动。

网友:
楼上言之有理,之前还有人用Keil也说却这个,其实也是没安装那个驱动

网友D:
去新唐官网啊,最下面有链接:新唐科技

网友E:
楼楼,解决了吗

网友F:
设置里有一个设置这个dll位置选项默认位置不对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大大,是我的芯片驱动没有按照导致的

网友(2022-11-10):
引用 网友F:
设置里有一个设置这个dll位置选项默认位置不对

请问在哪里设置呢?我也是这个问题,但是我安装了最新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