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型号:stm8s103k3t6c,在哪里找份demo,和一般8位的有什么不...

楼主(2018-11-22):
想找份demo看看,各大佬手中有没有中文手册?厚脸在此求资料
还没用过STM系列的芯片,求指点

网友A:
官方就有中文的介绍了,和普通的8位机内核就不一样,至于具体的操作,和32位机差不多,操作库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就有中文的介绍了,和普通的8位机内核就不一样,至于具体的操作,和32位机差不多,操作库就好了。 ...

我在论坛下载的不知是不是下载的不对,全是英文的,看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论坛下载的不知是不是下载的不对,全是英文的,看晕了

官网下载,其他地方下载的有可能被修改过。

网友B:
直接用cube生成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