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系列单片机,INFO FLASH区域 读取是否要关闭中断?

楼主(2018-11-22):
请问:MSP430F系列单片机, 内部 信息存储区域,  INFO  FLASH   存了几个参数。 在程序运行时, 要经常读取这个参数, 请问在读取时,是否也要关闭中断,因为读这个比较频繁。  (不是写或擦除)  。谢谢

网友A:
最好关一下,因为在读的过程也是有时序要求的。如果被打断有可能会读取错误得到错误的数据

网友B:
flash数据读取的还是有很大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