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DSP不在线仿真

楼主(2018-11-22):
DSP2812不连接仿真器,怎么仿真?

网友A:
你这问题问的,  是连接不上仿真器呢, 还是没有仿真器用呀?

连接不上仿真器, 先查查连接是否正常, 线有没有弄错, 供电正常么, 仿真器的插口是不是太脏, 接触不好

网友B:
那你可能只有基于CCS3.3版本    在软件上进行仿真了
软件仿真肯定不能模拟真实的外设了

网友C:
仿真器就是专业仿真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