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寻找低温可充电电池

楼主(2018-11-22):
设计过程中遇到需要在低温环境下可充电的电池,大致找了一下市面上的电池都只能在零度以上进行充电,只有法国SAFT电池标称可以在零下进行充电。请问大家有没有可以在零下可以充电的电池?

网友A:
使用PTC加热 保温

楼主:
请问具体一点的方案是怎样的?给PTC加热是不是需要另外提供能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具体一点的方案是怎样的?给PTC加热是不是需要另外提供能量?

"给PTC加热是不是需要另外提供能量?"

当然需要提供能量。既然是对电池充电,能源应该不是问题。

比较尴尬的是我这个就是外部能量供给很少

网友A:
电池周围增加PTC 膜
通电 膜加热 升温,做好温度控制即可

网友C:
宽温设备就靠一楼所说的方式实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使用PTC加热 保温

这个成本应该很大的!

网友D:
另外还要温度控制的

网友D:
这个适用于寒冷地方或者特殊的行业。

网友E:
你这个是特种电池,需要找电池厂定制

网友F:
整个法拉电容阵列

网友G:
零下的充电池有几种,楼主需要的是什么温度的? 零下四五十度轻松充放电的,很好买到,只要几十块钱软妹币,便宜靓货呀。
   不会是零下200度吧?那就得用一次性电池了,贵到你怀疑人生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零下的充电池有几种,楼主需要的是什么温度的? 零下四五十度轻松充放电的,很好买到,只要几十块钱软妹币 ...

请问 零下四五十度轻松充放电的,是哪种电池呀?

网友I:
哇,这种低温电池如果是零下多少度,那这个电池的活性可以吗

楼主(2019-03-05):
引用 网友G:
零下的充电池有几种,楼主需要的是什么温度的? 零下四五十度轻松充放电的,很好买到,只要几十块钱软妹币 ...

零下四五十就可以了,国内使用。请问你说的是哪种电池?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整个法拉电容阵列

法拉电容也怕冻的吧?

网友K:
VARTA 了解一下。车规级的电池了解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J:
法拉电容也怕冻的吧?

应该会有影响吧,
不过看规格书可以到零下40℃

网友L:
使用小型TEC加热保温感觉最便宜了吧。

网友M:
军工设备里面很多电池都是采用自加热措施的。当温度低到一定程度(一般小于零下10度),当开机或者充电的时候,电池会先给加热膜加热。加热膜用简单 的温控开关就可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