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452+MCP2515组成的CAN通信终端,用哪个型号可以替代?

楼主(2018-11-22):
要实现的目标:1.取消2515芯片

2.主芯片带CAN接口
3.主芯片封装为TSSOP20(和原来芯片相同)
4.优先选择STM8系列

网友A:
STM8S208S6  44脚封装

网友A:
要做低成本方案
还是得SPI外挂2515,不过单片机可以选低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8S208S6  44脚封装

除了封装其它好像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做低成本方案
还是得SPI外挂2515,不过单片机可以选低价的

嗯,有CAN控制器的MCU都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做低成本方案
还是得SPI外挂2515,不过单片机可以选低价的

谢谢,已选STM32F042F6,封装合适且有C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