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地受电路影响产生的尖峰杂波该怎么消除?

楼主(2018-11-22):
(无正文)

网友A:
你的是开关电源吧,看你的而具体电路了,贴个图看看

网友B:
这个要改善走线,地线不可以随意连接和铺地的。
有些,是测量系统受到干扰导致的,不一定真的有这么大的噪声。

网友C(点评):
注意你的示波器探头的地连接。接得不好的话,会引入噪声。是探头引入的,不是电路本身存在的噪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改善走线,地线不可以随意连接和铺地的。
有些,是测量系统受到干扰导致的,不一定真的有这么大的噪 ...

这样改进是否有效,将DCDC部分的地 单点接地,直接到总电源入口那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样改进是否有效,将DCDC部分的地 单点接地,直接到总电源入口那里。

没这么简单,要具体电路具体分析。
有些是地线内阻导致的传导噪声,需要考虑地线的粗细、走线顺序。
有些是电磁场耦合的,要考虑屏蔽。